希望了解怎样在工控方面发展

楼主(2004-05-23):
各位前辈好,我刚刚开始接触自动化领域。学校里学的是工业自动化,现在在船厂做船舶的电气调试。基本上是一些控制箱和自动电站等等。 我想向各位了解一下,以后有些什么的好的出路,我为此要再学习点什么。 可能我问得比较笼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很欢迎大家把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建议都来聊一聊,集思广益嘛/ 谢谢先

网友A:
我觉得吧,做工控前几年的心态要平,不要总想着自已工资如何,福利怎么样,重点放在自已在技术上有没有稳步快速,扎实的提高。 工控行业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宽,产品也很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工控业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行业,虽说产品多,但不同的产品的具体应用大同小异,熟悉一种以后大可举一反三。 说到工控所涉及的知识,涵盖的范围,我个人认为,大概可以包括以下一些硬件设备,工控机,PLC,现场总线器件,变频器(包含软启动设备),HMI硬件(比如触摸屏,西门子的TP系列),智能仪器仪表。软件应用方面大致有如下一些:监控画面的组态软件(比如西门子的WinCC,AB的Rsview等。PLC的组态编程软件(比如Step7),用于各现场总线的组态软件,变频器的调度软件,其它智能仪器仪表的应用软件,各厂家触摸屏的组态软件,各厂家所提供的OPC软件等。 工控系统的具体构成因具体的应用而异,不同的行业的工控系统也带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本人认为,可以有:PLC系统(单机或总线,或工业以太网的形式),DCS系统,单片机系统(当然工控里的单片机应用不是很广泛,全面起见,也可以勉强加入吧) 如果从事工控行业,其最后的出路(从事工控5年以后)不外乎四种:一,在知名的大公司内部从事技术工作成为这个领域内的专家,有着很好的薪资水平。二,自已做老板,以做小工程或产品代理为起点,逐步做大,或者消亡。三,做技术从到一定程度,到某个大一点的工厂做设备维护。四,做得很不得意,技术也不精,或技术很精,但个性或机遇方面的原因不得志,很潦倒。 做工控起步的人,我觉得应该什么都愿意去学,动手去做,打好硬件基础,一般的电路元器件要会运用,传动设备的原理要懂一些,由此基础上再逐步向高端发展。熟悉PLC的工作原理,了解至少一种现场总线的协议,组态软件很熟,对VB,SQL等能够用它们进行具体的开发。在工作的过程中培养自已的交往能力,沟通能力,亲和力,毕竟要取得成功单靠技术是不行的。 一家之言,恳请专家批评指正。:)。

楼主:
收到,保存下来研究研究 谢谢

网友B(2010-06-11):
说的很有道理 学习下

夏工!

网友:
真是老师傅,肯定在人生的道路上触碰了不少,心得很有指导义意。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