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R-F540L-75-CH使用问题 急!!!!

楼主(2004-05-23):
我采用一台三菱FR-F540-CH75KW变频器,一台75KW水泵,3台45KW水,一台PLC泵构成一恒压供水系统.75KW水泵固定由变频器拖动,采用变频器内置PID调节,若出力不够起一台泵,不够再起.现PID调节很好.但出现一个毛病请各位高手赐教. 我把P501=0(电机切换方式位基本方式)当75KW水泵到达起工频泵的频率时(P509设置),变频器给出起泵信号,同时变频器下降频率,按照说明书上讲频率下降量应该是PR509-PR512(工频频泵停止频率),若我起泵时变频器频率为50HZ,PR509=49,PR512=18,频率应该降到50-49+18=19,但实际上频率却降到了,变频器的下限频率PR2=15HZ,这样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低于了停工频泵的频率PR512=18HZ,工频泵马上又停了下来,请问这是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可以在下限到达时加一个延时功能,使其在多少秒、多少分之后在动作,这样要是你的管子压力没达到的话,你的下限频率会很快的加上去(在延时到来前),这样它就不会出现你说的哪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