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0系列变频器FL 15故障

楼主(2004-05-23):
ABB ACS400系列变频器FL 15故障(电机负载接地)我将电缆甩开后变频器可以运行,将电缆接上后,甩开电机,变频器仍能升高频率运行,但是只要接上负载(电动机)变频器就故障跳开!甚至我想用万用表测量出口电压它都会跳闸。真是闷死人!求教各位能人]

网友A:
变频器故障,需要维修,估计驱动的问题大些

网友B:
把参数3017设置为2试试。 abb400系列变频器带潜水泵时经常出现此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已经将变频器拆掉,等待厂家维修 我刚从学校毕业,工作经验还有些欠缺,今后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C(2008-11-15):
估计楼主现在已经是个老工控人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