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STEP7请进

楼主(2004-05-23):
STEP7中怎样建子程序?FC,FB,各是啥意思?有啥区别?0.5秒的脉冲怎么建?有没有象S7-200中的SM0.5的特疏位?

网友A:
FC、FB是功能、功能块,0.5秒脉冲: A I0.0 L S5T#500MS SP T1

网友B:
谢了,许晓林,其它我弄好了,就是FB中的背景数据块怎么创建我还不懂,

网友C:
许晓琳的程序只有当I0.0有上升沿的时候才会产生脉冲,并不是一列连续不断的脉冲信号,是吧? A I 0.0 AN T1 L S5T#500MS SD T2 A T2 L S5T#500MS SD T1 A T2 = Q 4.0 只要I0.0为1,在输出端Q4.0就会产生一列连续不断的脉冲信号 插入一个数据块,在其对话框里将share DB下拉列表框中选择Instance DB,再在同一行右边的框中选择对应的FB即可

网友D:
创建DB块,打开的时候选择对应的FB块,就会自动生成背景数据块。

网友E:
我目前有个西门子S5的PLC梯形图文件,不知哪位好人有STEP 5的环境,能打开这个文件,将文件内容转为word或其他方便打开的格式. billfanyu@bit.edu.cn

网友E:
原系统的CPU是s5-115,系统太老,需艮新,故需移植原来的代码。 帮帮忙,各位。

网友F(2004-09-09):
在Step7界面下,点击所选CPU,点击右键,选Object Properties 会打开本CPU的Properties窗口,在cycle/clock memory 中可取得由CPU自动生成的时钟脉冲,自己设置500ms产生一个脉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