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4-05-24):
用PLC控制变频器的问题在这里与大家探讨。 变频器可以由面板直接操作,并不一定需要PLC来控制.但如果设备由PLC控制、变频 器又装在不便控制的地方,那么就希望由PLC来统一控制。 一般PLC对变频器的控制有: 1、启动、停止、正反转。(任何品牌和型号的PLC机的开关量输出点均可以完成) 2、变频器频率(即电机转速):可以根据变频器品牌和型号的不同,采用模拟、数字、 脉冲等方法来连续控制,也可以用开关量控制变频器的“段速”来进行有级调速。 (每个品牌的PLC和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稍有不同,须根据实际用途来选型。这并不说明 什么品牌好、什么品牌差,只说明某品牌更适合你的要求,不一定贵的就是好的) 3、用PLC控制变频器,PLC必须编程(大家都知道),变频器也必须经过设置(也是编程) 所以必须有相应的编程软件(PLC)和设置手册(变频器)。否则无法控制。 以下谈谈个人对PLC控制变频器频率的心得:(开关控制太简单,仅谈速度控制) 1、模拟量控制较稳定、可靠,编程容易,但用AD/DA模块,造价比较高,普通PLC的编程稍繁。 2、数字量控制一般用RS485/RS422/RS232串行通讯,如果一对多(一台PLC控制8-32台 以上的变频器)是很好的方案,如果变频器仅一、二台则代价比AD还大。且各品牌的 通讯协议各不相同,编程比较麻烦。有些PLC不能适用,通讯易受干扰。 3、脉冲控制的优点是不需要任何附加设备和附加费用,但有些品牌变频器没有此功能。 松下电工的VF0可用PWM(脉宽调制),是通过PLC的高速输出点,使用PWM指令控制。 频率控制的精度相对低(一般为1/100~1/1000)不过对变频器来说应该足够了(毕竟 不是伺服电机)。并且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变频器的参数,如果做工程,可以给用户 带来友好的界面)也是发展方向。要是在PLC编程时加入PID(或IPD)可做张力控制。 有几点需要注意:    1、动手前先选型,详细了解PLC和变频器的功能、接线、编程、设置等方法。    2、尽量使用同一品牌的PLC和变频器组合。因为同一品牌的通讯和指令相对统一。    3、第一次试验时不要直接在机器上做,这样可以排除机器上其他故障的干扰。    4、PLC使用专用脉冲输出口或开集电极晶体管输出,必须注意接线的极性。如果 PLC输出的极性与变频器输入的极性不同,可用光隔离等器件。最简单的是采 用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来调整。    5、如果变频器的运行或停止有可能带来生产、设备或人员的安全问题,一定要保 证有硬接线的控制可以避免危险。并在PLC的编程和变频器的设置中注意。 实用案例(以松下电工FP0系列PLC控制松下电工VF0变频器为例): 1、变频器的3脚(-)、9脚(+)接PWM脉冲,并设定22#、23#、24#参数。 2、PLC用F170(PWM)指令调用寄存器参数(参数可由触摸屏设定)即可。 3、PLC用F355(PID)指令配合编码器等输入设备可以进行变频张力控制。 变频器的PWM脉冲范围一般在0%~100%,脉冲频率一般在1~50 Hz之间,可见频率很 低。一般PLC的晶体管输出点都能够胜任。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输出点,就可以控制任意多 台变频器而无须增加额外支出。对于没有PWM 输出指令的PLC,可以用二个计时器或计数 器搭出有相当精度的PWM信号,并且可以控制任意多台变频器(只要有足够的输出点)。 而对于没有PWM 输入设备的变频器,又不想用AD/DA等设备,可以用以上PWM方法编程然后 通过简单的积分电路控制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0-5V、0-10V、4-20mA等)只是精度和响 应稍差一些,需要经过精确调整来提高。 综上所述,PLC控制变频器是工业控制中最常用也是最简单的项目。多年来我主要采用 松下电工的FP0-C16T的PLC、松下电工VFO系列的变频器配上松下电工最低价的GT-01型 触摸屏,免费为客户做了大量的项目和技术支持,客户反映良好。完全满足了设备对速度、 精度、力矩、响应时间、显示内容等各方面的要求。 欢迎大家参加本内容的讨论。希望在其他品牌设备上也能够使用(其他品牌我做得不多)。 我在上海。我的E-mail:qyzdh@126.com QQ:308586310 愿为客户做得更好!

网友A(2009-09-17):
好文章,我公司一台设备就是用FP0的Y0点控制三菱A540的变频器,很好的

我刚开始看程序时,在程序里就是没看到Y0,不知是怎么编的,后来顺着调

速输入看到了F170 PWM   DT100,K0这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