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紧急求助

楼主(2004-05-24):
请教:安川616G3报警CPF003。

网友A:
参数能打开吗?

楼主:
不能打开。请李老师指导。谢谢大家。

网友B:
你可以断电在启动试一下

网友A:
换一下集成:22S12试试!不行则要换板!

楼主:
请教李老师及大家,CPF00,CPF04又是什么问题,22S12那里有买?能不能拆CPFOO的来换到CPF003S上,请李老师及大家帮助回复,谢谢。

网友A:
都是主板通讯有故障!问题可大可小!大多情况下是要换板的!

楼主:
请问李老师,616G3怎么回出现这种故障呢?请分析。谢谢。

网友A:
这原因太多了,如本身质量、温度高、电磁干扰、静电。

网友C:
我可以帮你

楼主:
你能帮我买到S22S12吗?

网友A:
帮你找到两片,需要则发信息给我!

网友A:
帮你找到两片,需要则发信息给我:13503004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