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c-link站点地址的问题?

楼主(2004-05-24):
我看到一个系统,Q06H-CPU,有三块QJ61BT11模块,每一个模块都会连接一些AJ65SBTB1-32D和AJ65SBTB1-16T模块,我的问题有两个: 1、每个AJ65SBTB1-32D和AJ65SBTB1-16T的地址怎样设定,是通过拨码开关设定的吗?这种设定与模块I/O的地址是什么关系?如果不是,是通过什么方式设定的?如:连接在第三个QJ61BT11模块上的一个AJ65SBTB1-32D,站号为41,其输入首地址是X700,该怎样设定? 2、我知道,SW80 、SW81是存储有错误的站址的字,然而,现在有三块QJ61BT11,且每块都连接有从站,如何区分各自连接的AJ65SBTB1-32D和AJ65SBTB1-16T模块地址,也就是说,当第一个QJ61BT11连接的AJ65SBTB1-32D、AJ65SBTB1-16T产生错误时,会在SW80和SW81上反映出来,但第二个和第三个QJ61BT11连接的AJ65SBTB1-32D、AJ65SBTB1-16T出现错误时,通过什么判定呢? 不知道我的问题有没有说清楚,还望各位老师帮忙,我的邮箱是: gt_tang9182@yahoo.com 对于您的回复,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2004-09-03):
我也是刚学的,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建议找本QJ61BT11模块的手册来看看。 1.地址是用拨码开关来设定,这个跟模块IO没关系,模块IO与模块接在基板上的槽位有关,还与其他槽位上的模块占有的IO数有关

网友B:
根据你提的问题,我想你主要还是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三块QJ61BT11连接一个CPU,其实已经是3个CC-Link系统了。即每一个QJ61BT11下面带的从站模块的站号都可以从1-64任意选择。 1.每个AJ65SBTB1-32D和AJ65SBTB1-16T的地址与主站模块的I/O起始地址无关。比如一个AJ65SBTB1-32D接在第一个QJ61BT11,而另一个AJ65SBTB1-32D接在第二个QJ61BT11,两个模块的站号都可以用拨码开关设为41号。而CPU对他们的识别主要是由他们各自连接的主站模块的起始I/O地址不同决定,这已经与硬件设置无关。 2.至于你说的SB,比如SW80 、SW81是存储有错误的站址的字,这是存放在主站模块的缓存中,即每个QJ61BT11都有一个缓存存放SB和SW.映射到CPU中,各个QJ61BT11的SB和SW存放的地址不一样,那么当第一个QJ61BT11连接的AJ65SBTB1-32D、AJ65SBTB1-16T产生错误时,会在SW80和SW81上反映出来,第二个和第三个QJ61BT11连接的AJ65SBTB1-32D、AJ65SBTB1-16T出现错误时,也是在各自的SW80和SW81上反映出来,只是映射到CPU中,每个SW80和SW81的地址不同。

网友C(2006-01-31):
我有一个系统Q02(H)0CPU,主站QJ61BT11,I/O远程模块有AJ65SBTB1-32D,AJ65SBTB1-16R,AJ65SBTB1-8D各一块,请教一个问题,如何设置远程I/O的地址?

网友D:
和西门子不一样的了,你只需设刷新区域就行了,你设的这个区域就当地址用了,没有另外的地址了

网友E(2006-04-03):
有CCLINK的专用软件,用它可以轻松解决

网友F(2019-04-30):
打扰,加点儿分儿.

网友G(2019-05-3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