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RACEMODE基于PLC在DCS中的应用”

楼主(2004-05-24):
谁能告诉我“TRACEMODE基于PLC在DCS中的应用”,谢谢!!!

网友A(2007-02-09):
 TRACE MODE软件OEM策略简介
     TRACE MODE是世界上首家将人机界面开发工具(SCADA/HMI)和PC控制器编程软件(softlogic)集成为一体的工控软件(1995年)。它可以实现对一个控制系统中的所有节点设备进行统一编程,从而提高工程开发效率10-20倍。
     一些明智的工业控制器生产厂商正是看中了TRACE MODE这一特点,主动与AdAstrA科技集团建立OEM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利用TRACE MDOE软件集成的特点来满足最终用户快捷开发控制系统的要求,从而增强其硬件产品的竞争力。

  什么是OEM项目?
  OEM项目是由AdAstrA科技集团和硬件厂商双方相互合作,共同完成,旨在打造一种固件(firmware--软硬件的结合产品)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要。通常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AdAstrA科技集团提供一个专为OEM合作伙伴订制的TRACE MODE版本,允许硬件设备制造商将该版本的运行组件预装到其硬件产品中,同时授予硬件设备制造商对该版本软件的专营权;二是为用户提供用于一个用于人机界面开发和软逻辑编程的全功能开发系统。

  OEM版本的软件的内容:
  · 专为OEM设备订制的TRACE MODE运行组件Micro RTM;
  · 一套用于OEM设备的I/O驱动程序;
  · OPC服务器 - 允许该控制器与其它SCADA系统连接
  · 用于控制器编程的编辑器、采用符合IEC61131-3国际标准的可视化编程语言;
  · 用于开发操作站人机界面的数据描述编辑器
  · 用于开发报表的编辑器;
  · 用于操作站层的实时监控器;(无功能限制,可连续运行1小时)
  · Web-Activator - 瘦JAWA客户端,用于基于IE的HMI(无功能限制,可连续运行1小时,可连接3个IE客户);
  · GSM-Activator -用于基于GSM的远程控制(无功能限制,可连续运行1小时,可连接2个手机);
  · OPC/DDE-servers - 用于与其它SCADA系统连接;
  · OPC/DDE-clients - 用于与其它PLC系统连接;
  · ODBC driver - 用于开放数据库连接;
  · 电子帮助文档.
  OEM版软件介绍:

     使用TRACE MODE为控制器编程可以有效简化编程、降低系统成本、保证控制系统的高品质和无缝集成度。以往用户不得不单独购买控制器 、开发软件和运行平台,如今用户在购买控制器的同时就可以获得所需的软件,享用TRACE MDOE提供的强大算法库。
     TRACE MODE采用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IEC61131-3标准的可视化编程语言,面向控制工程师。 TRACE MODE 提供增强型的FBD语言(functional blocks)和IL语言(instruction list),其中FBD语言包括150多种用于过程控制的算法,如:滤波、PID、PDD、自适应、模型控制、脉宽调制、统计、算术、三角、代数及用于诸如阀门、闸门、伺服机构、电机、泵组控制的集成功能模块。
     OEM版本软件同时也提供用于人机界面(SCADA/HMI)的开发环境,包括动画工具、实时和历史趋势、报警等组件。另外,还提供ODBC数据库接口、报表编辑器及可用于演示的WEB和GSM服务器。用户可以用它来开发操作界面,并可以实时连续测试一个小时,也可以实现通过WEB和GSM网络的远程监控。用户如果通过试用,对TRACE MODE满意,可以购买正式的商业版本。

  软件的主要特点:
  · 分布式控制系统作整体开发。TRACE MODE是控制系统统一开发的先驱。它可以同时对下位PC-based控制器及上位操作站进行开发。
  · 自动建立。TRACE MODE的独创技术 ,采用自动建立技术后,用户只需通过选择菜单的简单操作来定义所使用的硬件设备类型,系统就可以自动创建控制器和操作站的通道库。大大提高了开发进程,避免了人为错误。
  · 与控制器的数据交换可通过串口或以太网来实现,同时也提供支持电话线或GSM通讯的组件。在DOS环境下最小系统扫描周期可达1ms。
  · 真正的热备冗余功能。自动切换并实现数据库同步。
  · 提供强大的调试手段。对于工程中的每个节点都能实现三个级别的调试(单个FBD程序的调试、单个通道的调试及整个通道库的调试),包括单步和连续仿真两种方式。同时也提供人机界面的仿真。
  · TRACE MODE 提供多种与外部应用程序通讯的接口选择。通过TCP/IP, IPX/SPX, NetBEUI, DCOM, DDE/NetDDE, OPC等标准接口可以与诸如Excel, Access, MS SQL Server, Oracle, Sybase, BaseStar 或 R/3等常用应用程序进行通讯。

  OEM带来的利益 :

  给购买控制器用户带来的好处:
  · 创建控制系统所需的所有软硬件产品都可以在一个销售点以低价购得;
  · 用户得到TRACE MODE的所有算法和功能;
  · TRACE MDOE运行组件已预装在控制器中,完全兼容。

  给硬件设备制造商带来的好处:
  · 产品附加价值得以增加,产品更具吸引力(软件免费或低价),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
  · 用户在一个地方购买全部所需产品,减少了与其他竞争对手的接触。
  · 节省开发自主软件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节约技术支持费用;
  · 同时可以销售TRACE MODE操作站上使用的软件,为公司带来收益;
  · 如果公司愿意,还可以带来系统集成业务的收益;
  · 得到AdAstrA公司的市场支持;
  · 分享TRACE MDOE的品牌效应。

  如何同AdAstrA 进行OEM项目合作 :

  同AdAstrA进行OEM项目合作十分简单!
  您只需将您的合作意愿通过电话或E-MAIL方式(market@adastra.cn 或 adastra@adastra.cn )传达给我们,提供产品相关说明和年产量的预测等信息,我们的管理人员就会与您进行联系。对于不同的OEM项目其商业条例通常也不大相同,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双方共同商定。

网友B:
用TRACE MODE软件来开发基于PLC的DCS系统,很简单!因为TRACE MODE是一个集成式开发环境,允许在同一个开发环境中针对不同的操作站进行组态配置、开发界面、通道连接、控制算法的定义等等,操作站之间的通道调用直接采用"拖拽"方式,自动创建通道并建立连接,只需创建一个统一的工程数据库即可,并且操作站直接之间的通讯采用的是TRACE MODE独有的通讯机制,因此将极大的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和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B:
TO阿梅:
    你可以登录网站:http://www.tracemode.cn,TRACE MODE系统集成商就是采用TRACE MODE软件改造宝钢的DC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