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4-05-24):
各位大侠:小弟是位新手所以问题比较简单,也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我要用4-20mA的信号控制变频器。电机的功率为15KW。请问这种控制方式下,电机的启动是否需要软启动,如:星-三角启动或其他的。小弟先拜谢了

网友A:
变频器启动是软启动!不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B:
变频器涵盖你所说的其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