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系列的PLC与电脑的连接的接口问题

楼主(2004-05-24):
请问这里的各位,怎么样把PLC与电脑连接起来,接口是不是用九针的一个公头和一个母头就可以了呢,是不是就是接在电脑的打印机接口那个位置呢? 自己做的话,需要哪些元件呢?

网友A:
这需要专用的编程电缆与PLC进行连接,自已做的不太可靠的,买好电缆后一头插在PLC的插孔端,另一头插在台式电脑的COM端就可以了

网友B:
好象是需要SC-09电缆~直接是不行的~PLC的通信是RS485电脑的是RS232,不能直接互通~~

网友C:
需要SC-09下载线

网友D:
可以自己做啊,我自己就做有好几条了,好用得很

网友E:
我也作了几条,非常好用.

网友B:
怎么做啊?告诉我啊~我的MAIL是: starlr@126.com

网友F:
加个保护电路! 否则把PLC或电脑的通讯口烧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G:
责任义务

网友H:
PLC上的8口圆形接口是RS422,需要使用RS422-RS232转接器,比如SC-09,大约280块钱一个(带三米电缆)。

网友I:
SC-09 80塊錢就能買到

网友J:
请问8口圆形接口那里可以买的到? 欲批量订购。GAXIN@ELONG.COM.

网友K:
如需三菱方面的技术资料,也可与我公司联系 www.jetter.cn 上海杰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KAO,都来卖啊,我这不用钱,多加几处电阻和三极管就OK了

网友L(2004-06-30):
看你要用是232的还是485的你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一个国内的电缆型号是SC-09

网友L:
你可以给我你的传真号码,我把图给你,gong0209sina.com

网友M:
: 我可以要一份吗? 传真号0574-86305919 方

网友N: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plc的422口被触摸屏占了,另装了一块rs232模块接计算机。可做了一根线后却连不上,检查模块,线,设置都没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O:
请问买一个plc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P:
楼上:差别大了去了

网友Q:
TO fang168 真的50块吗,SC-09,是自己做的吗?是一个头的还是2个头呀?一个头50块钱,你耍我啊,可以跟A系列PLC连吗?

网友R(2004-12-20):
上小姐,我需要一根25针转25或9针的编程线,能否提供图纸及简单使用方法。谢谢! 联系人:设备科 传真:0871-8353939

网友S:
我需要一根25针转25或9针的编程线,能否提供图纸及简单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T(2005-05-29):
上小姐,我也想要接线图,先谢谢 我的邮箱cbjljcp@sohu.com 我的传真号0315-3225027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U:
我这里有三菱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我也做过三菱编程电缆。 E-mail:yuping8384@163.com qq:112016195

网友V:
最好是买一根,SC-09

网友W:
这是一年前的帖子了,同志们看清楚啊

网友X:
一年前的帖子!!!!!!!!!!!!!!!!! 郁闷

网友Y(2009-02-24):
我这有一根SC 09的线,连接的是FX0N  可以向PLC里下程序,但我想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向PLC里写数据,确一直没成功。麻烦哪位高手能不能给我这样一段程序。

网友Z:
今天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电缆没问题啊,有的PLC就是通信不了,有的PLC就可以通信。我们怀疑是PLC坏了,但是它本身又能正常运行内部程序。
真是郁闷阿,望各位高手指点。明天我打算从好的PLC改好相应的程序后,再COPY到通信不了的PLC,试试看了。

网友AA:
SC-09

我有图

自己做

买一根也才20多块钱

不过传说日本原装进口的要好很多

网友AB:
我也是自己做的,用着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