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求助!怎么实现啊?

楼主(2004-05-24):
我用的是INTOUCH5.6 我想实现下面一个小功能: 当主程序(INTOUCH5.6开发的)运行的时候 能隔一定时间主动激活并运行附属服务程序(用VB开发的)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intouch 5.6 下可用DDE进行通讯. 有以下几个部 骤: 1.在启动脚本中加入运行服务程序(VB程序) 2.在intouch 中建一个tag点,(commstatus) 3.intouch 中运行期间脚本中定时如 2000ms改变一次commstatus状态. 4.在VB中用一个text 控件建一个DDE连接(commstatus).当检测到 commstatus变化时激活你的服务. 如有疑问可来信到我的邮箱:deng_lp@21cn.com

楼主:
呵呵~~~谢谢老大 我马上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