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RTU相比,哪个更强大

楼主(2004-05-24):
RTU是一种远端测控单元装置,负责对现场信号、工业设备的监测和控制。与常用的可编程控制器PLC相比,RTU通常要具有优良的通讯能力和更大的存储容量,适用于更恶劣的温度和湿度环境,提供更多的计算功能。正是由于RTU完善的功能,使得RTU产品在SCADA系统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 其实RTU和PLC总的说来RTU已经含盖了PLC的功能,RTU的领域比要宽广PLC,既可以现场控制也可以远程监控,独有的大程序存储量,程序中断执行方式,特有的C语言编程功能,32PID调节功能,睡眠模式,详情请访问安控公司网页,   http://www.supere.com.cn

网友A:
希望以后能和你多交流

楼主:
RTU的硬件功能 SCADA RTU是一种小型耐用的现场智能处理器,它具有如下的硬件特征: l CPU和可变存储器 l 不可变存储器保存程序和数据 l 通过串口或modem通信的能力 l 安全的电源(有预备电池) l 看门狗功能(出现错误时,保证RTU重起) l 防“spikes”的电保护功能 l 到DI/DO/AI/AO的I/O接口 l 实时时钟 (3)RTU的软件功能 下面的功能是所有RTU都需要的。在一些RTU中有些功能可能混合,并没有把它们区分开的必要。 l 实时操作系统。它可能是一个特殊的RTOS,或是一段在对输入的循环扫 描和对通讯端口循环监控开始时有效的代码。 l 连接到SCADA监控中心的通讯系统的驱动。 l 连接现场设备的I/O系统设备的驱动。 l SCADA的应用软件。如对输入、现场过程和储存数据的扫描;对从通讯网 络传过来的SCADA监控中心命令的响应。 l 用户在RTU上对应用设定的一些方法。可能是一些简单的参数设置,启用 或禁用特别的I/O口,或者提供一套完整的用户编程环境。 l 诊断系统 l 一些RTU有文件系统支持文件下载。所支持的下载文件包括用户程序和设 定文件。 (4)RTU的基本作用 RTU能控制对输入的扫描,且通常是以很快的速度。它还可以对过程进行一些处理,如改变过程的状态,存储等待SCADA监控中心查询的数据。一些RTU能够主动向SCADA监控中心进行报告,但多数情况下还是SCADA监控中心对RTU进行选择。RTU还有报警功能。当RTU受到SCADA监控中心的选择时,它需要对如“把所有数据上传”这样的要求进行响应,来完成一个控制功能。其主要功能表现为: l 监控中心使用远端地址进行数据的安全传输,对数据变化的异常报告,以及高效的通过一种媒介与多个远端进行通讯。 l 对数字状态输入进行监控并在受到轮询时向监控中心汇报状态的变化。 l 监控并计算从计数器得到的累积脉冲。 l 检测、存储并迅速汇报某一状态点的突发状态变化。 l 监控模拟量输入,当其变化超过事先规定的比例时,向监控中心汇报。 l 在可编程的执行过程中对每个基点在选择——核对——执行的安全模式下进行执行控制。 l 模拟量设定点控制。 l 对状态变化作1毫秒事件序列的标定。 l 执行可编程的、孤立的自动控制算法。 l 能够仿效以byte和以bit为单位的协议。

网友B:
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网友C:
用工控机吧,除了PLC外电气工程师的最佳选择。

网友D:
他的单条指令执行时间能到0.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