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KW维修后炸IGBT 炸的我发毛

楼主(2004-05-24):
第一次请问各位大虾:我维修了30KW 的西门子变频器,维修驱动板后对每一通道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后,输出15V和-5V波形很好,做到万无一失,但接上IGBT后,按下启动运行,就一声巨响,炸掉一块.请问是何原因?(IGBT是拆旧货)然后又换了一块(另外的渠道购得),再修复驱动板后测试无误后整机试验,接通电源一切正常,按下启动又是一声巨响,第一次购的两块一起报废,乘下的是刚买的那块。这是何原因?我驱动板板子在修后去掉负载检测信号(主要让它在没有模块情况下也能允许),出来的波形没任何问题,也没见有相位重叠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模块质量问题!你做过耐压测试了吗?

网友B:
如果模块是用插线连接的,仔细检查有没有插错位子

网友C:
朋友们,帮个忙,我查不到SJT-B1是哪个厂家机生产的 调速器,能帮我查一下吗?他的外形接口是怎样的? 不甚感激。 email:luling999xcg@21cn.com

网友D:
故计是模块质量差

网友E:
检查驱动光偶及驱动板与电源板之间插件是否有损坏

楼主:
由于我检查不仔细,控制板在按下启动按键后,出来的所有波形都是重叠等宽的矩形波,因此导致模块同时道通形成短路炸毁!!!请问是控制板上什么元件坏了?(主CPU不可能坏,因为所有的设定和功能都有).

网友F:
如果你有钱的话,继续. 如果你的钱要用的更有价值,请去买鞭炮.至少心脏负担会小些. 建议你功率板和模块一起换,不然^^^^^重复历史.

网友G:
我估计可能是模块管脚与原模块不一样,照旧模块接了以后造成短路,建议将新购的模块与旧模块的原理图仔细对照后再接线。

网友H:
你检查一下6路PWM波的极性,可能和原来的极性相反 所以一启动IGBT6路就会相互导通,自然就爆炸了

网友I:
你的驱动板肯定还有问题,要仔细检查,有空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2006-11-23):
可能是驱动板没修好!模块要摸拟触发一下、带一下电流、测一下耐压。

网友J:
你是不是长期间没有通电了?低压启动0.5到1小时。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K(2007-01-27):
不是太清楚,学习中

网友L:
用假负载能不能避免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