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0.0的应用

楼主(2004-05-24):
西门子中特殊存储器SM0.0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串联什么意思,帮帮!谢谢各位大吓

网友A:
只要PLC在RUN上,他就相当于导线!

网友B:
不会吧。1个sm0.0常开和1个sm0.0常闭串连根本就通不了

网友C:
相当于无用指令,消耗空间和时间,也许有别的用途。

网友D:
一种调试手法: 因为一段“线路”被1对“触点”串连后,就不会接通, 所以在梯图中用它,一般会是调试某行“梯”后, 觉得此行(或叫此功能)可暂不用但又想保留而采用的一种方法。 若以后想起用,在千百行中就容易找到并恢复。

网友E:
特殊存储器位,运行时总为“1”,在所有扫描周期内 必须执行的指令要以sm0。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