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田变频改造能量回馈后

楼主(2004-05-24):
变频器在油田磕头机改造后,使用能量回馈,但能量回馈电网,一台,两台没问题,如果一个油田上千台一起改造,这些经过整流逆变之后的电一起返回电网,对电网电的质量将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怎样才能消除这些影响?用输出滤波器行吗?造价会不会太高? 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看样子,此论坛高人不多啊!一天到晚吵个不停,关键时候都不开口了!

楼主:
这个问题都没人能解决,我真佩服那些整天在油田做生意的人们的胆略!为什么油田磕头机改造不能大面积推广?那些号称要振兴中国变频的人高调就别唱了,踏踏实实做事吧!一些动不动就在每个帖子上卖广告的厂家们把尾巴夹紧一点吧!

网友A:
如果真那么神奇的话,有那么多电反馈。可以用有源滤波器。不过我怀疑有那么多电回馈吗?

网友B:
问你一句,你知道回馈的能量从哪来吗? 在问你一当电网出现容性负载时,供电如何供? 上千台抽油机可能同时回馈吗?难到你不用电时,别的抽油机不用电吗? ----- 从你的问题中看出你对供配电的知识是无知,才在这乱叫。 乱世佳人:你的问题太幼稚,到现场看看抽油机怎样工作的,在把供配电的常识补一补,国家消峰填谷的用电提法和这是类似的。 我告诉你:回馈的能量本来就是来自电网的,不过经过了电-机-电的过程又回到电网。 当电网容性负载多时,电网的电压是略有升高,对油田来说当抽油机工作时是长期工作,其电网的特性相对来说是固定的,如果电网电压偏高,就可调整个电网的变压器的调压开关既可。这是供电中最基本的方法。 我在给你算一下,一台抽油机最少都是22KW,上千台抽油机按你说的就的2。2MW的变压器,我不敢想油田头吃大了要那么大的变压器干什么,而且这样供电即不利于检修,又不利于安全生产,因为只要有一台变压器回路有问题,意为着千台抽油机停产,损失很大。实计上都是最多几十台用一个,有的是一机一个,多机一个。 还有上千台抽油机不可能同时都在一个冲程状台,这台回馈电能时,另外一台就可能正从电网吸收电能。而且人为的可以让几台错开冲程运行。

楼主:
to:zhengzheng 谢谢您的回复,回馈的电来自下冲程势能转化为电能,此时磕头机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电网的电是正旋波,而经过变频器整流逆变后波型中就有了变化,比如说方波等,这些都会对电网电的品质带来变化,从而影响到该电网中其他设备.虽然上千台抽油机不可能都在同一冲程,就算一半,也有好几百台处于发电状态! 我不知您对变频器和抽油机了解程度到了哪一步,但我想请您想清楚了再回答!

网友B:
国家有要求电流畸变小于5%以下就能满足。一般变频回馈采用的是带输入滤波的IGBT模块逆变,电流畸变小于4%,即正旋波滤波。在加上,抽油机的变压器并不是几千上百台共用一个变压器,而是几台,最多几十台。在抽油机的供电电网中一般除了抽油机是没有其他设备的,变压器相当于一个电抗器,所以4%的电流畸变都是在小犯围内的。比起照明中的电子镇流器引起的电网污染可能都要小。

网友C:
谢谢zhengzheng,我也受益非浅。

楼主:
据我所知,变频器内部滤波都是通过电容来完成.请问zhengzheng:变频改造后,能量回馈是直接通过变频控制柜内装的能量回馈装置而不再经过变频器返回电网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该回馈的能量就不会对电网造成污染,而如果通过变频器可能会有点问题!请再次不吝赐教!

网友B:
无论是加装回馈单元,还是通过内部的IGBT逆变回馈的四相限变频,其前端(输入端)必须有滤波器,这是设计上的要求。而且于你认为的相反,通过IGBT逆变加滤波方式的既你认为的通过变频器回馈的污染反到小,为什么?你看一下有关资料,因为是12脉冲的原因,协波分量小。 外加的回馈单元有两种,一种采用双向可控硅加电抗器(方波)回馈单元,偏宜,但协波分量大。 一种就是采用IGBT元件的正旋波回馈单元,价贵,但是与最前面讲的回馈方式是一样的,协波分量都小。 上面的任何回馈方式产生的协波比起目前的普通变频器都要小的多是没啥说的。因为通常运用中,为了省钱,许多都不用电抗器和滤波器,而带回馈单元的变频器从设计时就考虑了这个问题。

网友D:
明白了吗?乱世佳人,我看zhengzheng给你讲的够详细啦,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在接着问。我也可以回答你一部分问题的。有问题和不明白的可以问嘛!不要随便讽刺、挖苦我们这些搞工控的朋友,是你没有找到高手而已。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辞。OK!

网友E:
可以用我们的软启动器,非电控软启动,价格还便宜,质量绝对保证,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给我们个机会试试,相信你会满意,如果你有意思的话,请和我联系13305330585,或者发mail给我:zhaoyuxinjiangwen@vip.sina.com

网友E:
本产品可以彻底解决冲击电网问题!

网友E:
采用我们公司生产的软启动器后,变频器、补偿器等都可以取消,启动电流小于补偿器的电流.可以直接启动,对电网、电动机都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F:
zhengzheng老师 我也在搞此项目 但费用降不下来 请教你22KW的费用最低是多少?我用的是国产变频 但回馈单元贵 4000多元 基本能满足要求 有便宜的回馈单元吗?我们交个朋友吧 E:dangweijun1108@163.com 029 84273667

网友G:
最基本配置: 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抗器+3个工变频切换接触器+回馈单元 你还想怎么降成本?

网友B:
北京一公司采用双向可控硅的过零通过零断做成的抽油机节能设备,已烧坏抽油设备。 抽油机的节能改造要懂的抽油工艺。 电机最怕低电压,频繁切换,参数跟踪不及时,双向可控硅的过零通过零断全都占了。可靠性差,维护量大是天生的。 所有设备最关键的是野外的可靠性。

网友H(2008-10-23):
大家在能量回馈方面的研究很早啊,我刚涉足该行业。请问ZHENGZHENG,您是使用回馈装置的用户还是回馈装置的生产厂家?目前在抽油机上该类装置是否普遍的应用?节能效果如何呢?

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