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这几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04-05-24):
我是初学者,这是别人给我的示例,是什么意思呢? LD M8000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4M50 K1 MOV K4M50 D0 MOV D30 D1 CMP D0 D1 M100 AND M100 OUT Y010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这是读写特殊模块的指令,你用的是啥模块?

楼主:
基本单元用FX2N,扩展单元为FX0N 还用F940作为人机界面

网友B:
这是一些特属模块与PLC之间的通讯及寄存命令,主要用做两者间的通讯

楼主:
对了,还有一块FX0N-2AD模入单元 FX0N-2AD模入单元是特列模块吗?

网友B:
FX0N-2AD是一个模拟输入模块,它属于特殊的扩展模块,

楼主: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指令中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4M50 K1 K0 K17 H2 K1 K4M50 K1 D0 D1 D30 M100都代表些什么? 哪一个是触摸屏的数据呢? 据说,这是一个读取模拟量的程序。

网友C:
LD M8000 TO K0 K17 H0000 K1 TO K0 K17 H0002 K1 FROM K0 K0 K2M100 K2 MOV K4M100 D100 读取FX2N-2AD(最大值为4000)第一通道的模拟量值,写入D100的数据寄存器中。 程序随时可调用D100的数据

网友D:
D0为模拟量模块读入值 D30 应为940写入值再传给D1 然后D0与D1 比较

楼主:
各位大侠,能详细一点吗? 我明白了一点点。 LD M8000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4M50 K1   MOV K4M50 D0   MOV D30 D1   CMP D0 D1 M100   AND M100   OUT Y010 整体功能是这样的:从FX2N-2AD读取mA信号,与触摸屏中设定值相比,若超上限,则输出控制Y010。 但不能对号入座。 我连指令中K0 K17 H2 K1 K4M50 K1 D0 D1 D30 M100都是些什么!!

网友D:
你在什么地方 不是说了吗还不懂啊 D0读取值 D1 设定值 然后比较 LD M8000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4M50 K1     MOV K4M50 D0 以上为读取     MOV D30 D1 界面写入     CMP D0 D1 M100     AND M100     OUT Y010 以上比较

楼主:
很感谢二蛋同志,指令本身功能我是懂了,我不清楚的是指令中K0 K17 H2 K1 K4M50 M100都是些什么!! 带K是表示十进制数吗,如K1表示1?H表示十六进制数吗?H2表示02H?是这样吗? 其它的能解释吗? 我确实的初学者,第一次接触三菱PLC。

楼主:
又看明白了一点: M100是个软触点,若D0(模拟信号CH1)值超上限(D30),则M100为ON,则输入控制Y0101。 主要不清楚的就是这几行: TO K0 K17 H0 K1 TO K0 K17 H2 K1 FROM K0 K0 K4M50 K1 我知道是读取FX-2AD中第一通道的模拟量,但其中的K0 K1 K17 H0 H2 K4M50是什么意思就不清楚了。

网友E:
去买本FX手册学学

网友F:
TO K0 K17 H0 K1 将0(H0)写入0#(K0)模块的K17单元,写1(K1)个数 TO K0 K17 H2 K1 将2(H2)写入0#(K0)模块的K17单元,写1(K1)个数 FROM K0 K0 K4M50 K1 从0#(K0)模块的K0单元,读1(K1)个数到K4M50

网友G:
请教简单程序三菱PLC与2DA连接,一键控制CH1 0-10V渐进输出?

网友G:
多谢上官小姐,请指教!

网友H:
有人能告诉我,CK7920数控车床主轴制动电阻,型号为:R-UNIT-3, FR-SFJ/SGJ-2-5.5K,7.5K,生产商为三菱的阻值是否是30欧?

网友G:
请问PLC+2DA程序的完整性?为何运行后CH1、CH2没有电压输出呢? ld m8000 to k0 k0 H0000 k1 ; 选择模块1#,电压输出 to k0 k1 D0 k1 ; 将D0值写入BFM#1,即CH1的数据为D0 to k0 k2 D7 k1 ; 将D7值写入BFM#2,即CH2的数据为D7 ld x0 move k1000 D0 move k2000 D7 end 请指正,谢谢!

网友G:
请教4DA有32个BFM,2DA有多少个BFM呢?如果2DA也有32个,那么对应的定义是否一样呢?如本论坛作者的K17在4DA中是指增益数据CH4*2,在2DA中具体又是指什么呢?

网友I(2004-07-05):
如果用西门子的S7-200PLC的话,您就不会这么受罪了.

网友J(2007-09-12):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FX2N-16MR的PLC和FX2N-2DA的模拟量输出模块,能输出模拟量电压或电流,可就是不会编辑程序,哪位大哥帮帮忙,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fan_lqzhang_yl@163.com
  模块资料上有一段程序,用来PLC跟模块传输数据的,那段程序不需要改动,我现在是要模块输出随时间变化呈现两种不同的变化量,也就是模块的模拟量输出随时间变化有两个斜率,要加一段程序的,模块上的程序是这样的: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4M100
    TO K0 K17 H0004
    TO K0 K17 H0000
    TO K0 K16 K1M108
    TO K0 K17 H0002
    TO K0 K17 H0000
  此程序不要修改,是模块上的一个输出口。给D100一个赋值的话就会输出电压,哪位帮帮忙。看看要加点什么程序,谢谢了。麻烦把程序发到我邮箱。

网友K:
这是三菱A/D模块,读出数据后D0和D1(设定值D300)比较,若D0>D1后Y10输出.

网友L:
应该容易上手的,san ling

网友M(2007-10-15):
有硬件 多实验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N(2008-03-27):
TO K0 K17 H0000 K1  BFM17bit0写入"0",选择通道1
TO K0 K17 H0002 K1  BFM17bit1写入"1",启动通道1的A/D转换
FROM K0 K0 K2M100 K2    BFM0/1数据读入  M100-M131
MOVE K4M100 D100  数据传送到D100并且自动调整高4位位置

网友O:
建议去下载一本Fx编程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
程序中是向外围第一个扩展模块(不包括扩展单元)的BFM进行读写,但程序的具体意思要视模块功能而定。

网友P:
很好的学习例子!谢谢!

网友Q(2009-09-04):
我用的是FR-SFJ/SGJ-2-7.5K,是15欧姆

网友R:
建议看一下三菱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手册,里面解释的比较详细还有案例

网友S(2011-01-29):
MOV   H2   K2M50 该怎么理解?

网友T:
H2应该是节点编号,K2是数据字节数,M50是目的储存单元编号,而且是从M50开始的连续2个储存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