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IGBT找到原因了,但还请李工帮忙!

楼主(2004-05-24):
由于我检查不仔细,控制板在按下启动按键后,出来的所有波形都是重叠等宽的矩形波,因此导致模块同时道通形成短路炸毁!!!请问是控制板上什么元件坏了?(主CPU不可能坏,因为所有的设定和功能都有).30KW西门子

网友A:
示波器是否有问题?如果真的这样那是主板坏,能否换一个试!

网友B:
按下启动按键后,就有驱动信号输出,也就是你所测得的波形有所变化,如果你的示波器同步跟踪能力差,则示波器的同步被破坏了,不同步:则“波形都是重叠”的。因此,应该重新调整示波器的同步,再确定波形是否有问题。

楼主:
请问哪里能购的控制板?示波器应该没问题,可能控制板上那片控制PWM输出的芯片坏了,而且其中三路输出之间为0欧姆,今天已测,请问哪里有该片买(西门子公司自己产的芯片)?

网友C:
找西门子公司看看买不买得到吧。如果买不到要换板可以找我们 http://www.dgkyx.com

网友D:
控制板我有

网友E:
是H1745-B RUMP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