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L-818HD

楼主(2004-05-24):
NI-DAQ LV: The specified device is not a National Instruments product, the driver does not support the device (for example, the driver was released before the device was supported), or the device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using the 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 问题出在哪里呢?后面这句the device has not been configured using the Measurement & Automation Explorer.肯定不是。

网友A:
你的问题出现在什么时候?我觉得你好像是没有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安装你的板卡。

网友A:
哦,你的问题就是没有安装板卡,因为ISA的板卡安装后不会出现在设备管理器中,只有用Advantech Device Managerl来安装才可以使用。

楼主:
板卡已经安装好了,肯定没问题,就是在用研华的例子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我说的这个程序你用上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一定是没有安装板卡。而且labview需要另外一个驱动的,我不知道你是用labview还是组态软件或者自己开发的软件。

楼主:
所有改装的都装了。

网友B:
Advantech Device Manager下的配置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