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IX和素高美电力表通讯

楼主(2004-05-24):
各位高人: 你们好,我现在被老板逼着做FIX和多功能电力表通讯(RS485),这种表可能叫"素高美" 需要从FIX界面上读出电压,电流和功率因数等参数,那位前辈有这方面经验.请赐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仪表好办。 你得写一个能控制和读取 "素高美"电力表数据程序。 一般点不会要求很多,用VB写即可。(还可直接放在IFIX的VBA脚本中直接使用) 在ifix 中建相应的点后可直接readvalue,writevalue 如果有eda 或opc tool kit 当然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