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4-05-25):
我现在做的毕业设计是一个简单的机器人,其具体功能为能独立行走,自动躲避障碍,并且可以手动遥控控制,我懂的不多,希望各位前辈指教,电气部软件,还有机器人的拖动部分,比如,电机的选择,转向控制,制动等等,希望各位前辈能给我指点!!!

网友A:
机器人简单吗?只要是机器人就非常不简单! 独立行走?天哪,现在的机器人行走做得好的是日本的本田,连上火星的“勇气”都只敢用半行走半轮式!美国的宇航研究室如果有了可以躲避障碍的行走的话,它早就用了,现在“机遇”号在火星上就不会面对一个坡度不大的陨石坑发愁了! 电机的定位控制是机器人的基础,连电机的选型都不会你还是歇息了吧。 要不我给你出个招:你先买来一个SIEMENS,或是三菱的PLC,再买一些定位控制模块,再让他们的技术支持帮你选择一些电机,好了,(也就十几二十万)驱动有了。 再买个SIEMENS的无线通讯面板(2-3万),你的遥控器有了; 编程找几个各方面的系统编程高手(工资几十万一个); 再买一套数字视觉识别系统(好想现在还没有现成的),国外研究所有(也就十几万美金); 再找个机械研究所把机械部分就给他们(几十万搞定); 好了,有个二三百万,你就能高出一个国产的简单的机器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