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Michael Lan

楼主(2004-05-25):
我只用过松下伺服,但不知道步进电机要不要驱动器呀?一般步进电机是用什么来控制的?呵呵,太菜的问题,大家不要鄙视我,学习学习嘛!

网友A:
步进电机也要驱动器控制的呀。可以有单片机来控制。你也可以浏览我们公司的网站: http://www.adtechcn.com 或来电:0755-26722751 张生

网友B:
步进只要有循环高速输出点就可以控制了,不一定要严格意义上的驱动器

网友C:
但还是要驱动电路的八。

网友D(2004-08-13):
步进电机的控制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按照你所购买的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控制信号要求通过PLC给出控制信号就可以了,一般步进电机驱动器有两种驱动方式:1、脉冲+方向;2、正转脉冲+反转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