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和S7-300连接的问题。急!

楼主(2004-05-25):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用S_7驱动连接iFix和西门子的S7-300系列PLC。能否给出简单的配置步骤及需要用到什么软件?不胜感激!

网友A:
不能用S_7,要用SI7驱动,然后装个西门子的驱动软件simatic.net进行适当配置就可以了。

楼主:
使用S_7驱动是可以的,我用此驱动已经调通了。不过还是谢谢昕欣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