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变时基调功应用简介

楼主(2004-05-25):
过零变时基调功是采用微处理控制器技术的变时基功率调节器。调功器接受温控仪表输出的4-20mA控制电流信号,根据信号的大小向功率元件(可控硅、固态继电器、晶闸管等)输出变时基触发信号,使输出功率在最大功率的0%-100%之间线性调整,4mA对应0%输出,20mA对应100%输出,可以适用于单相或三相负载。 变时基过零触发调功器采用了先进的间歇周波数控制及时基自动改变技术,除了具有传统的过零触发调功方式的优点外,其最大的特点是导通时基可以按照功率输出的要求自动改变,并使导通周波均匀分布,如果在同一供电线路上大量使用该种调功器,可以弥补普通过零触发方式产生的加热功率集中,对线路容量要求高的缺点。 变时基过零触发调功器的导通时基很短(毫秒级),最小时基可以达到10毫秒。在加热元件正常工作条件下,具有极短的导通时基,相当于加热元件的两端电压降低,极大地减小了对加热元件的热冲击,使加热元件的表面负荷大大降低,从而延长加热元件的使用寿命。 变时基过零触发调功器采用的调功方式对温控仪表要求的功率变化具有很快的响应速度,充分保证了温控系统对控制精度的要求。 变时基过零触发调功器采用了单片机技术,控制精度高,工作可靠性高。所有调整均为数字化,克服了传统模拟电路调功器容易产生漂移,需要经常效验的缺点,数字化调整也使得调整很方便直观。同时由于采用了单片机器件,可以接受电流监测器件的信号,随时监测电路工作电流,判断是否过流、三相是否电流不平衡等,减小现场维护的工作量,保证系统长期稳定工作。 因为不能帖图,很多图片说明不能列举,只是简单说明一下应用情况!

楼主:
有希望了解的本人可提供《MPG过零型变时基调功器手册》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因为不能帖图,所以请把图发给我! ‘输出功率在最大功率的0%-100%之间线性调整’的‘线性’不确,因为过零触发的过零点 10mS 出现一次,调节值以 10 mS 为最小单位步进。

楼主:
周公 : 谢谢,文字表达不确,对你所改感谢哈!我发了我自己开发的MPG调功器手册给你,请参考!

楼主: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ljp2000c@163.com

网友A:
手册收到了,谢谢!可是还没有图,你就抠门吧!!! :) ‘极大地减小了对加热元件的热冲击’错误。过零触发方式在过零点通电,减少了对电网的冲击,但对加热元件的热冲击并没有减少而且一直是最大。

楼主:
周公: 呵呵,过零触发肯定是过零点触发,这里所说的减少对电网冲击是通过时基的快速导通而减少的,不会象普通过零将导通触发集中在一个周期的前面触发部位,而是在一个周期均匀分布。 我们在东风公司做过几年测试了,现在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对负载的冲击和负载的使用寿命提供是可以看见的具体效果。对阻性负载寿命提高是很明显的!

楼主:
周公: 关于图片和数字照片,我们在东风公司做了很多。 其实我们给他们做的开发是从移相调功开始的,他们厂家原来使用的发生气炉高温加热使用感性硅钼棒加热,原来是进口美国的设备,全部是模拟触发装置,我是从那开始入手先做的移相(All in one)产品,有空把那个总结一下帖出来给大家看看!移相的锁相及保护比过零繁琐的多,我是在把移相做好以后,给他们再做的过零产品,过零调功主要控制他们的连续式热处理加热线温度(阻性负载:辐射管),相比来说过零技术上要简便一些,但实际做项目遇到不少问题,有机会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 关于文章中的一些文字不当,希望周公多多提供宝贵意见,再次表示谢意!万分感谢!

网友A:
客气了,多交流。

网友B:
《MPG过零型变时基调功器手册》能给我发一份吗? zhzhping_2003@163.com

网友C:
我很想了解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希望能将《MPG过零型变时基调功器手册》发一份给我, 谢谢.

网友D:
《MPG过零型变时基调功器手册》能给我发一份吗?    谢谢 z_hongxun@yahoo.com.cn

网友E:
《MPG过零型变时基调功器手册》能给我发一份吗? wusheng.99@china.com 福建南平铝厂

网友E:
MPG过零型变时基调功器手册》能给我发一份吗 福建南平铝业有限公司 吴 盛 353000

网友F:
<<MPG过零型变时基调功器手册》 可以给我发一份吗?非常感谢! email:zyp127@sohu.com 多谢

网友G:
飞哥,你好! 对于电路的接法,我描述一下。   原来的接法是这样的,上下温区的控制仪表输出都有正负两根线,把下温区的负线与上温区的正线接在一起,再连接到电位器的中间抽头;下温区的正线与上温区的负线接电位器(2K)的两端;这样,再引出下温区的正线(接电位器一端)和负线(接电位器中间抽头)控制下温区,上温区的正线(接电位器另一端)和负线(接电位器中间抽头)控制下温区。有人改造后,把原来的美国Barber-Colman仪表换成了日本岛电SR73仪表,去掉电位器,保持下温区的负线与上温区的正线接在一起,再分别控制这两个温区。    请问这有什么作用,多谢指点!!!

网友H:
小农 好! 昨天刚出差回来,有个项目招标比较忙。 看你的接法,想确定一下,你的输出是触发还是信号驱动,如果是触发的话你的接法更像是过零的互联方式,如果是信号有可能是上下同步,那样就应该是移相,请你看看RS73温控仪的输出方式选择的是什么(RS73可选输出有过零触发、可控硅触发、电流线性输出等)。

网友G:
谢谢飞哥0! 仪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并联后再送给调功器. 如何判断没有标签的热电偶的分度号,K型的热电偶用S型的补偿导线会不会有影响,铠装热电偶测温点处的外壳破碎,露出热电偶,需不需要更换?

网友H:
小农: 不同的补偿导线对温漂的补偿是有差别的,如果这种误差对你的生产工艺影响不大,你可以使用,反之如果你的生产工艺有较高的温度精度要求,K型偶最好使用K型补偿导线(S型补偿数值比K型通常低一些,这是不同材料特性造成的)。 铠装电偶如果只是保护铠破碎,偶丝保护瓷管没破,偶丝没碰接一起可以继续使用,不过现场震动或其他可能造成瓷管破碎处偶丝短接,这是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能更换当然最好,否则应做好防护工作,以免生产失控。

网友I(2005-07-07):
飞哥好: 很遗憾,一年后才看到您的帖子;也很高兴,没有再晚一年认识您. 您对与调功器触发部分的研究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而我做为晚辈,才刚刚开始,我所接触的到调功器还停留在模拟器件上,能不能提供我一些关于调功器的资料.特别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移项触发和各种保护措施如何实现的。 <<MPG过零型变时基调功器手册》当然也很想要. 不胜感谢! 陆伟峰 敬上

网友J(2007-01-09):
您好:我单位急需MPG过零型变时基调功器,请您给邮一份《MPG过零型变时基调功器手册》。谢谢 !!!!!
2003zyp16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