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选择!

楼主(2004-05-25):
请教王老师:变频器输入侧的压敏电阻是如何选取的?380v和220v?主要要考虑什么参数?

网友A:
821K、471K。

网友B:
会使用Tyco/RAYCHEM的电阻吗??

楼主:
“k”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要是独立变压器带有大传动或是直流传动,要加大的压敏电阻,苏州电通的SPD容量很大。我们用了很多,效果很好! 他们的总机是 0512 68410244。

网友D:
K为精度或温度标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