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读S7400数据如何修改数据刷新率

楼主(2004-05-25):
在近日的试验中我发现,改ifix实时数据库的刷新时间是无效的,还是只能每隔1秒刷新一下数据。我想既然ifix数据库 是从SI7读取数据,SI7又是通过OPCSERVER读取PLC数据,是不是应该修改SI7配置的参数还是配置OPCSERVER的时候有相关的参数可以修改数据刷新率。如果有哪位知道,还望能够告知,不甚感激。

网友A:
应该先修改SI7里的参数,在改PDB中的刷新率。一般IFIX驱动的通讯间隔的默认时间是1秒。 如果不清楚,给我来信:chaoling01@sohu.com 另外您能否告诉我计算机连接s7-400的详细步骤,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plc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B:
我觉的两方面都要改,首先是SI7,你要搞清楚主扫描时间和PDB扫描时间的关系,SI7的手册中写得很清楚。注意的你计算机资源。

网友C:
和我公司正在作的项目所用的东西一样,西门子和IFIX,最快可达到0.1秒

网友D(2004-11-16):
SI7中的VFD和Connection的设备该怎么填?

网友E:
在net里有一个这样的选项,让你给VFD一个名字,你可以随便写一个名子,以后SI7的VFD和你起的名字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F(2004-12-26):
安装SI7时,是选服务器还是客户机 SOFTNET 6.0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