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如何设置卡件设备状态的监测!

楼主(2004-05-25):
MCGS如何设置设备状态的监测! 一个系统,要对系统的卡件状态进行远程监视,要如何设置呢? 比如说我要对研华PCL-813输入卡,研华PCL-728进行监视其状态!请教了。

网友A:
mcgs的板卡驱动没有状态判断。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个通道,制造心跳,来判断板卡是否正常工作。 是否有其他想法,我想想。

楼主:
谢谢winterswimer!! 我是否可以通过对通道值进行提取用!setdevice(设备名,6,read(1,变量)) 把一个通道的值提取到一个变量进行测试是否为0,为0则不正常,否则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