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实现镗床主轴停时处于准停位置

楼主(2004-05-25):
一台老式的镗床,主轴上安置一个刀头,要求每次主轴电机停的时候刀头都要朝同一个方向,请教一下各位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实现! 另外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改造老式的镗床的经念,我们单位有一台想改成能自动把工件夹紧,快进,主轴启动工件台工进,完毕后工件台再退回。

网友A:
采用伺服主轴或用接近开关控制抱闸

网友B:
本人觉得在主轴上加装绝对位置编码器,控制更优, 你是哪里? 想改造吗?

网友C(2009-02-14):
我改造过俄罗斯老式加工中心,也是要求主轴准停。如果还没解决可以打我手机探讨13956179968.

网友D:
可以采用主轴定向准停功能,以伺服主轴电机驱动主轴,加装主轴位置编码器,设置好主轴定向相关参数,在程序中用相关代码(常用M19)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