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接线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4-05-25):
在变频器的输出端能否接电流表和电压表!主要是为了显示更直观地看!

网友A:
可以,最好加上滤波器!

网友B:
李老师!!如果用电流表和电压表监测变频器输出电流和电压,那么对电流表和电压表选择有什么要求?

网友C:
接指针式可以,数字的不一定行。 但可以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那就接什么表都行了。

网友A:
主要是防干扰要好!

网友D:
由于变频器输出并非正旋波,普通模拟表测量不准确,应该采用真值电压或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