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应用方向之一------档案保护的方法与措施zt

楼主(2004-05-25):
档案保护技术是研究制成材料的损坏规律及科学保护档案的技术方法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 科学保护档案的技术方法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防的技术,二是治的技术。防的技术是防止或减缓各种外界不利因素对档案制成材料的破坏作用,主要是改善档案保护条件。一是加强库房日常管理工作;二是通过库房建筑为改善档案保护条件创造物质前提。治的技术是对已经损坏或受到不利因素影响的档案进行处理,修复已遭损坏的档案,尽力恢复其历史原貌,增强其抵抗外界不利因素的能力。修复技术的基本内容有:去污、去酸、加固、修裱及字迹恢复等。 档案保护技术工作是档案工作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档案的命运,保护工作没做好,档案遭到损坏,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档案作为历史记录,有着参考和凭证作用,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大量档案要长期保存,一部分档案要永久保存。但反映和记录档案内容的物质材料的寿命是有限的,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做好档案保护工作都能加以解决。 在档案保护工作中应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思想。档案保护技术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技术,因此,应根据档案的特点,吸取其他领域的科技成果,不断提高保护技术的水平,更好地延长档案的寿命。 一、档案字迹耐久性 字迹是记录及反映档案内容的重要物质材料,其耐久性关系到档案的寿命。 档案字迹材料按其耐久程度大致可分三类: 1、耐久字迹材料:墨和墨汁、黑色油墨 2、比较耐久的字迹材料:蓝色和红色油墨;蓝黑墨水和碳素墨水、印泥。 3、不耐久的字迹材料:纯蓝墨水和红墨水;复写纸;圆珠笔和铅笔。 为了延长档案寿命,在形成档案中,应使用最耐久或耐久的字迹材料,不要使用不耐久的字迹材料。 二、档案库房温湿度的控制与调节 档案的寿命与档案库房的温湿度密切相关。不适宜的温湿度不仅可单独地作用于档案,而且可加速其他因素对档案的破坏。为了使档案库房的温湿度等符合档案的要求,需采取一定的措施,即对档案库房的温湿度进行控制与调节。 档案库房的温湿度标准: 国家档案局于1987年正式颁发了《档案库房技术管理暂行规定》,对我国各类档案库房的温湿度提出了明确的规定,标准为温度14-24℃,相对湿度45-60%之间。 控制与调节档案库房温湿度的主要措施: 密闭、通风和采用空气调节设备。 1、通风的目的:根据空气流动的规律,有计划地使库内外的空气交换,从而达到调节库内温湿度的目的。 2、通风的原则: ①库外的温度与相对湿度都低于库内时,可以通风;反之则不能通风。 ②库外的温度低于库内,而库内外相对湿度相同时,可以通风;反之,则不能通风。 ③库外的相对湿度小于库内,而库内外温度相同时,可以通风;反之,则不能通风。 ④库外温度低于库内,而库外相对湿度大于库内或库外温度高于库内,而库外相对湿度小于库内。此时需利用公式进行计算,将库内外的绝对湿度进行比较,若库外绝对湿度小于库内,则可以通风;反之,则不能通风。 3、通风注意事项: ①通风时,应对库内外温湿度进行监测,注意其变化的情况,随时采取相应措施。 ②通风时应防止库内结露。 ③通风时应注意防尘和防有害气体进入库内。 ④通风后应立即密闭,使库内适宜的温湿度状况得以较长时间的稳定。 三、档案修复技术 修复原则: 1、修复中采用各种材料、方法对档案制成材料不能有损害,应有利于延长档案寿命。 2、保持档案原貌。 3、使用的修复方法事先要经过试验,确有把握后,才能着手修复工作。 档案修裱 修裱是使用粘合剂和纸张对档案进行修补和托裱,以恢复档案原貌,增加其强度,延长寿命。 四、档案的保管 档案保管工作的内容 1、档案的库房管理,即库房内档案科学管理的日常工作。 2、档案流动中的保护,即档案在各个流动环节中,一般的安全防护。 3、档案保护的专门措施,即为延长档案的寿命而采取的诸如复制和修补等各种专门的技术处理。 档案保管工作的意义 1、档案保管工作是整个档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独立的工作环节。 2、档案保管工作是贯彻档案工作基本原则、维护档案的完整和安全的重要环节。 3、档案保管工作质量的高低,对提高档案管理水平重大影响。 档案损毁的原因 (一)人为损毁的原因 人为(或社会)损毁的原因或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由于政治斗争及其他各种原因,对某些档案文件进行有计划、有意识地破坏。 2、由于档案工作人员以及接触档案的有关人员,工作麻痹大意,或疏忽职守,或不遵守规章,以及缺乏档案管理工作知识等,导致管理和使用不善,造成了档案的丢失、损毁或档案管理系统的紊乱。 3、在档案的管理中,档案的管理和利用难以避免地加速档案的老化和磨损等。 (二)自然损毁的原因 档案自然损毁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1、内因,就是档案本身,即文件的制成材料。 2、外因,就是档案所处的环境和保管档案的条件。 档案保管工作的任务 档案保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了解和掌握档案损坏的规律,通过经常性的工作,采取专门的技术措施,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档案的损毁,延长档案的寿命,维护档案的物质安全和政治安全。 保管档案的基本要求 1、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2、相互协调,密切配合 3、加强重点,照顾一般 4、立足长远,保证当前 五、档案保管的基本条件 开展档案的保管工作,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保证,否则是难于做好这项工作的。档案保管工作基本的物质条件主要有:档案库房、档案装具和档案的包装材料。 档案库房 档案库房建筑为档案保护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库房建筑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档案的保护条件和库房管理措施的效果。 档案装具 档案装具是档案馆、室必需的基本设备。档案装具各类很多,各有所长,应根据库房的特点和档案的价值及规格的不同,合理选用,灵活配置。目前,我国使用的档案装具主要有:档案架、档案箱、档案柜。 档案包装材料 档案的包装非常重要,它既可防止光线、灰尘及有害气体对档案的直接危害,又可减少机械磨损。目前,我国包装档案的材料一般有三种:卷皮、卷盒和包装纸等。 六、档案库房的管理 库房的管理工作是档案保管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基础。因此,只有做好经常、具体的库房管理工作,才能为整体的档案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秩序。 档案架、柜的排放与编号 库房中的档案架、柜的排放,应合乎下列要求: 1、排列整齐,横竖成行。 2、避免光线直射,注意通风。 3、节约库房面积和空间,存取方便。 为了便于对库房内的档案的管理和迅速取放,所有的档案架、柜都应进行统一编号。编号的一般方法是:自门口起,从左到右编架、柜号,如果架、柜有栏,也是从左向右编号,格与五节箱则自上向下编号。 全宗排列与档案存放 全宗的排列,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按全宗号流水排列,一种是按全宗分类(分全宗群)排列。前者简便易行,后者能把属于同一类型的全宗排在一起,能较好地保持全宗之间的群体联系。 档案存放方式,可以采用竖放与平放两种。竖放是目前采用最多、最普遍的一种方式,其优点是便于存放和提供利用。平放,取放档案不大方便,但对保护档案有利,特别适合保管珍贵档案和不宜竖放的档案。 全宗卷 在档案馆、室工作中,专门为了保存和管理某一全宗而形成的能够说明全宗历史情况的文件材料,以全宗为单位组成的专门案卷,称为全宗卷。 全宗卷的内容通常包括:移出和接收档案的文据,立档单位和全宗历史考证,全宗整理工作方案和分类方案,全宗内档案数量和检查登记表册,档案保管期限表,档案销毁清册,全宗指南等。

网友A:
我对档案保管的方法只了解一些,多年前为单位资料室买过就地指示的温湿表。digi先生的文章不错,今天长了知识。

楼主:
呵呵,不要这样说,小弟该被打pp了。 小弟只是充当了一次网络C手。这篇文章是以前看到,觉得不错就Ctrl+C然后Ctrl+V留下来,过道手而已。 大家喜欢就好,有时间我再理理,看看还有什么好文章和大家分享没有。

网友B:
后续篇-----档案库房虫霉的防治 湛江市城建档案馆 王燕 【摘要】档案保护工作是档案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档案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保护工作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入。本文从档案库房的选址建造应遵循“六防”、“二便利”的原则;以及在库房管理方面应采取恒温、恒湿等手段措施;档案保护人员应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档案保护技术的专业知识这三个方面论述档案虫霉的防治,进一步论证了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在档案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正文】 城建档案保护工作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为城市建设服务。档案的载体,同世界上所有的物质一样,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中,而运动后的物质又是不断变化的。例如:纸张是书写档案文件的主要材料,随着时间推移,会发生变化,如使用、贮藏处理方式不当,质量再好的载体材料也经受不了粗暴的使用,而不负责任的贮藏处理,可以直接造成档案资料的损坏。所以,做好档案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以下从三个方面谈虫霉的防治。 1、馆址的选择应符合“六防”、“二便利”原则 档案馆是永久保存档案的场所,档案库房直接承担着安全保管档案的任务,档案要在这里进行长期的甚至无限期的保存。这就对档案库房的建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馆址的选择必须符合“六防”、“二便利”原则,这是安全保管档案的起码要求。 所谓“六防”是指防光、防火、防潮、防有害气体、防虫、防盗。这就要求:建筑档案库房要注意采取防光措施,防止阳光对档案的照射。档案馆不应建在城市中繁华的商业区,在建筑上应与其他建筑物保持一定距离,特别是要注意远离化工厂、炸药库,以及装有煤气罐、石油罐等易燃品的仓库或容易发生火灾的建筑物。同时还不应选择靠近江河湖海或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以及阴暗、潮湿,带潮气和盐分的风口处,因为这些地段给档案的防潮工作带来许多不利。工业区及其下风处环境污染较为严重,也不适合建造库房,为了确保档案的安全,除了做好必要的防盗措施外,档案馆也不应靠近商店、银行等地方。这是完成档案馆职能的重要保障。 所谓“二便利”指交通便利和馆库扩建便利。为了便于档案的利用,档案馆不应远离市区,要选在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的地方。从档案馆的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馆藏会不断地丰富,因此馆址应选择在便于扩建的地方。以适应档案今后发展的需要。 库房建筑形式可以多样,但布局结构要合理、紧凑、以楼房为好,采用双墙体,双层屋顶,门窗尽量小而少,窗以双层为宜,门应具保温性,借以增加抗热源能力。因为管理上的措施和档案保护条件分不开的,库房建筑的好坏影响管理效果。 2、档案的延年在于库房的管理 2.1 做好入库前档案的检查工作,严防带菌的档案入库感染其他档案。一旦发现档案长虫霉,要进行灭菌后才能进入库房。灭菌的方法很多,但由于档案具有重要价值,具有真实性等特点,因此,在采用灭菌方法时,必须遵循对纸张字迹、声像等材料不能有任何损害,对环境污染小,对人体无害、灭菌效果好的原则。如(1) 冷冻库干燥灭菌。入库前的档案经过冷冻库的处理,起到预防和杀虫霉的作用,其原理是将温度逐渐下降到零下-30℃,使原生质的胶体遭到破坏,造成菌体破裂死亡。干燥能使菌体解剖乐和盐类浓度增高,阻止菌体生长直至死亡。(2)甲醛,可作熏蒸灭菌剂使用,一般用于小范围,其原理在于它具有凝固旦白质的作用,从而达到杀菌的目的。(3)利用微波处理档案文件中的霉虫,其原理是通过热的和非热的两种效应,杀灭纸张中的霉虫,热效应使介质、霉虫迅速升温脱水;非热效应直接使生物细胞的生命物质受到破坏,失去活性,两者造成霉虫死亡。同时微波的热效应还可以驱除文件纸张中含有的过多水分。 2.2 加强库房温湿度的控制和调节。在档案保管环境中,温湿度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适宜的环境温湿度不但可延缓档案制成材料的老化,而且能够抑制环境中其他不利因素对档案的作用。而不适宜的温湿度,如高温高湿能适宜于档案有害生物的生长、繁殖,最终加速对档案的破坏。空调机和去湿机是控制、调节库房温湿度比较先进和理想的设备,它的使用,可以控制库房常年保持在较理想的温湿度范围内。但是,空调房的出现和发展,给档案保护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因此保护措施是极为重要的。 2.2.1 空调机的使用主要是使温度变化尽量趋于平缓。在档案库房内,要保持温度的绝对恒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使库房变化尽量趋于平缓:(1)库房内外温差应尽量小,在许可的范围内,空调库房中的温度并非调得越低越好,与人们的一般想象相反,应根据所处环境季节的温湿特点,采用逐渐变化制冷量,如在夏季的库房降温中,库中温度以偏高为宜,这样就可减小库内外的巨大温差,从而降低库内外热量交换速率,拉长开动空调的周期,使库内温度变化趋于平缓。(2) 空调库房要求进一步加强密闭隔热措施,但这里的密闭隔热措施已具有了新的一层含义,即减小库内外的热量交换速率,从而减小温度变化速率。(3) 在空调机功率允许情况下,库房宜大不宜小,这有利于增大库房的热容量,减缓库内温度变化速率。(4) 第一次启动空调机时,以分步下调为宜,这样可以使温度下降幅度趋于平缓。 2.2.2 去湿机摆放位置。相对于一般库房来说,空调库房中去湿机的摆放位置显得尤为重要。为提高去湿效率,去湿机以摆放在空调冷风进风口周围地方为宜,因为进风口处空气的绝对湿度较高,温度较低使其相对湿度大大高于库内其他地方,在湿空气发散前予以去湿,将大大提高去湿机的去湿效益。 2.2.3 档案装具性能及其摆放:(1)装具作为档案的贴身外衣,在档案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的好坏会影响空调设备的负荷,同时对档案库房温湿度稳定性有不可忽视的作用。(2)在空调库房内,档案柜架的摆放不宜正对进风口,因为在制冷期,进风口处空气温度下降最快,而一旦停止制冷,该处空气温度回升的速度较库内其他地方都高,因此进风口处是整个库房中温湿度变化最为剧烈的区域,且该处又是库内相对湿度最高处,对档案的保护不利。另外,库内远离进风口的地方其湿度变化相对较缓,相对湿度较低。因此,一些贵重档案特别是象磁带、胶片这种由双层材料构成的对库房温湿度变化较敏感的档案载体材料应放在库内远离进风口处。 2.2.4 温湿度传感器的选择。水银温度计不宜用于空调库房温湿度控测,尤其在实现库房温湿度自动调控时,对传感器的要求就更高。要使测量温湿度真实地再现空调库房内的环境温湿度,只有采用二阶或更高阶的温敏或湿敏感器。 2.3 坚持不懈地做好库房的清洁卫生。入库要换鞋、穿工作服,严禁把不干净的物品带入库内,确保档案的安全。 3、管理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档案的寿命 除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这就是人,因为管理档案最终还是离不开人。没有人的主观努力,客观条件再好,档案的安全也无从谈起。因为随着档案工作的不断更新和改善,更需要提高档案人员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最大限度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服务。 3.1 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热爱档案事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主动,无私奉献,愿做无名英雄,只有具备这种献身精神的人才能从枯燥、烦琐的档案工作中发现其乐趣、奥妙和博大精神之所在。 3.2 具备较坚实的档案专业知识和历史知识。每一个专业的档案工作者,无论职务多么低,都掌握着他负责的那部分档案的生死之权。他只有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历史修养才能负起这种责任。 3.3 捍卫档案的真实性。档案是真实的历史凭证,档案工作者必须维护其完整与安全,防止档案褪色、变质、被盗或遭受火灾、过度光照、潮湿及干燥等物理损害,确保在正常的修复、整理和利用过程中不破坏档案的凭证价值。因此,档案人员是真理或真理证据的捍卫者。 今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档案部门拥有了现代化管理设备,但并不意味就实现了现代化管理,还需要档案界人士去做大量的工作,为我中华子孙留下宝贵财产,造福人类。 &&&&&&&&&&&&&&&&&&&&&&&&&&&&&&&&&&&&&&&&&&&&&& 广东省档案学会97年学术年会交流论文、获全省第二次城建档案优秀论文评选会三等获 主要参考文献 1、郭莉珠《档案保护技术》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 2、韩玉梅《外国现代档案管理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 者 简 介 王燕,女,1959年1月出生,1983年毕业于武汉军区军医学校;1991年从事档案工作,1996年毕业于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档案专业班 .现在湛江市城建档案馆工作,职称助理馆员,城建档案学会会员.《档案库房霉虫的防治》一文在广东省档案学会‘97’青年学术会上交流。

楼主(2004-07-16):
后续篇----- 不用药剂的防霉——浅谈控制温湿度防霉法 作者:上海市档案局 钱唐根 年复一年的多雨季节,随着夏天的来临,悄悄地到了。夏日里,适宜的温度,潮湿的气候,滋养着万物的生长。美丽的季节,带给大地以无限的生机,也给我们兰台人的档案保护带来了不少烦恼,烦人的潮气和合适的温度给档案库房内的霉菌创造了最佳的繁殖机会,也给档案保护人员带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霉菌是地球上无数物种中的一类,它们的存在给人类带来生机,送来福音,青霉素就是从霉菌中提炼出来的一种治病的良药;然而,它也给我们带来危害:一旦霉菌寄生于档案上,纸张霉变,只要生长条件许可,几天之内,霉菌就会布满库房,给档案带来无限的危害。霉菌无所不在,无所不有,平时我们不仅可以从没有发生霉变的档案上采集到霉菌,而且可以在没有发生霉变的库房空气中捕到霉菌。经过培养,发现这些霉菌有很多种类,如毛霉、青霉、黑霉等,有时还会发现黄曲霉、黑曲霉等菌种,这类霉菌最适宜生长在摄氏24—28度,相对湿度为70%以上的环境内,一旦库房内有这种适合霉菌生长的环境,原先寄生在档案上的霉菌就如鱼得水,迅速繁衍,并以几何级数增长,严重危及档案。   面对霉菌的侵害,我们档案管理人员几乎是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办法来防霉,这个办法就是在库房内和档案箱内安放防霉药剂或者樟脑丸,利用药剂挥发出来的气味来制止霉菌的生长,让霉菌和虫子在药剂的气味中中毒死亡。虽然这种传统做法有一定的防霉作用,但也带来副作用。有人做过试验,给老鼠服用一定剂量的防霉药剂,会引起老鼠死亡。自然,档案管理人员长期呼吸含有防霉剂的空气也无益于健康。此外,在雨季如果档案库房温湿度没有控制好,档案长期处于高温、高湿环境中,将会导致纸质酸化,影响档案寿命。近年来,档案库房内空调机和去湿机的广泛应用,给我们防霉不用药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式。我们大家都知道,秋季不易长霉,是秋高气爽,湿度不适宜霉菌生长,冬季不长霉,是寒冬腊月气温低。这个原理向我们启示,只要利用机械通风,造就一个不利于霉菌繁殖的空间,霉菌就不会生长。现今我们完全有条件利用空调机和去湿机来造一个绿色的防霉环境,让防霉不用药从理想走向现实。笔者所在的上海市档案馆,拥有一座大型的档案库房,里面珍藏着许许多多珍贵的资料,与其它档案馆(室)一样,每年也面临雨季防霉问题的困扰,我们早先在外滩老库房时也曾用过药剂防霉,搬到新库房以后,采用了控制库房温湿度的方法,库房温度常年控制在摄氏24度以下,相对湿度常年控制在50%上下,整栋大楼近二百万卷档案不用一颗防霉药,多年来档案从没有发生过霉变。   如何科学地应用空调机、去湿机来控制库房温湿度,是一门学问,这里不仅有理论的测算,还要有实践的经验。根据笔者所在技术部多年积累的办法,体会到不管怎样的库房,只要稍加改进,科学地管理,就一定能做到防霉不用药。   要做到不用防霉药,必须在雨季来临之前,将库房门窗仔细地密封好,因为哪怕是一条小小的缝隙,也会给库房带来大量的潮气。有条件的档案室,应在库房门口安装风幕,防止开关库房门时内外空气进行交换,阻止室外潮气入侵室内。空调机冷量选用,不管何种型号,一般每平方米100大卡即可,去湿机的除湿量,50平方米左右库房,选每小时1公斤的去湿机,已足够。夏季来临,当室外温度不高时,就要利用这个时机将温度和湿度降得低一点,不要认为室内温度不高就不开降温除湿设备,这时最好将库内温度降到摄氏20度、相对湿度50%以内,最大限度地把冷量、降湿量储存在库房的墙壁、档案、柜体内。   储存一定能量后,一但室外温度长时间超过摄氏35度,相对湿度长时间超过90%,即使空调降温能力下降、去湿机抽湿能力不足时,依靠储存能量的释放,库房的湿度也不会超过国家标准。只要坚持在雨季将档案库房相对湿度控制在50%上下,温度不超过摄氏24度,库房内档案上,即使有霉菌孢子存在,因它们没有繁殖生长的条件,库房、档案也就不会霉变。   要空调机、去湿机能按照我们的意愿运行在规定的范围内,最好安装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以前,一般管理人员为了安全,不敢将空调机去湿机整个晚上都打开,现在可利用计算机来进行档案库房技术管理。一旦当库内温湿度纯依靠白天开空调机去湿机不能控制时,自动控制系统就会二十四小时根据库房实际需要运行,从而保证了库房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由于有了自动控制,管理人员也不必频繁进出库房,因不经常开关库房门,冷量也损失较少,可节省很多能耗。安装自控系统的投入,可以从节省电能中逐步得到回报。当然,如果没有安装自控系统,也不是不能控制好库房的温湿度了,只要管理人员勤观察,勤开关设备,也能控制好库房。   库房防霉不用药,已不是纸上谈兵的空话,它已实实在在的存在了,笔者在发达国家档案馆考察时,发现他们的档案库房不放防霉药,已是一件很普通的事。相信,档案库房不用防霉药,离开我们已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