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应用方向之二------空气湿度与火灾发生率zt

楼主(2004-05-25):
空气湿度是指空气内含水分的多少,分为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一般指绝对湿度。空气湿度与火灾发生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据有关资料显示,当空气湿度大于60%时,发生火灾的情况不多;当空气湿度在50%-60%时,可以慢慢燃烧,但不能蔓延;湿度在40%-50%时,能发烟燃烧但不容易扩大燃烧面积;当空气湿度在30%-40%时,较易燃烧并扩大蔓延;湿度低于25%时,极容易发生火灾。 了解空气湿度与火灾发生率的关系,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一些工矿、企业的生产中,尤为重要。只有时常注意空气湿度的变化,并依此制订相应的预防措施,才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空气湿度的变化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据统计,在一年中,6月、7月、8月份三个月的空气湿度最高,12月、1月、2月份的湿度最低,其中2月份的空气湿度为全年最低。在一天之中,12时至16时的湿度是低于当日平均湿度的。因此,在12月、1月、2月(此三月恰好是我国的冬季)的三个月内,要特别注意工作生活环境的空气湿度大小,预防火灾的发生。 有很多可燃物,如木材、纸张和布料等,它们的含水率是受空气湿度影响比较大的。空气变得干燥,可燃物体的水分就会被蒸发;反之,若空气变是潮湿,可燃物体便可从空气中吸收水分。 在干燥低湿度的环境中,静电火花与金属撞击火花就非常明显,极易引爆周围的爆炸性气体,如汽油蒸气、液化石油气等。如果是潮湿状态,由于物体表面和空气的水气较大,摩擦静电或金属撞击产生的能量被周围空气中大量的水分子迅速吸收,难以形成火花,从而避免了火灾的发生。 在潮湿的环境中,可燃物,尤其是木材或纸张的含水量比较高。遇火源时,木材或纸张中的水分必须被蒸发烘干,才能进入燃烧状态。而在干燥低湿的条件下,同样的火源要点燃同样的木材或纸张,所需的时间就短得多,火势蔓延的速度也快得多。或者说,以更小的火源,就能在同一时间内点燃同样的木材或纸张。 如何感知当日的空气湿度呢,笔者以为可从下面几点来感知当日的空气湿度。 1.空气湿度很低时,很多人嘴唇干裂,身上衣服的摩擦静电非常明显; 2.手在接触金属物时,手指上有放电的感觉时,空气湿度低; 3.注意并记住电视和报纸上公布的湿度数据。 空气湿度与火灾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些工矿企业,特别是矿山、棉麻、塑料、粉末金属、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及预防森林火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矿山、棉麻、塑料、粉末金属、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等企业的生产车间(环境)中往往会产生大量的粉尘,这些粉尘中绝大多数是可燃或易燃粉尘,大量的可燃或易燃粉尘的沉积、悬浮,与空气混合接触,在一定的能量下,极易发生粉尘爆炸。而粉尘爆炸正是矿山、粉末金属等企业生产中最为可怕的爆炸,常常会形成重特大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的火灾事故。为预防粉尘爆炸,除了做好及时清扫粉尘、清除火源外,重要的一点是要时刻注意保持生产车间(环境)的空气湿度。 此外,空气湿度大小与森林火灾的发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当空气湿度低于25%时,森林极易着火,发生火灾。注意观察了解当时的空气湿度,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对于预防森林火灾,意义非凡。 再者,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储存、经营、生产场所,也应采取措施,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防止发生爆炸、起火,造成重大损失。

网友A:
很高兴认识您!digi先生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楼主:
呵呵,师傅客气了。小弟整日忙的就只是些环境测量的系统。要说有什么特点,可能就是探头比较特别,传感器直接输出数字信号,不需要再经过变送。有兴趣可以去我们网站www.lance-cn.com看看,或给我发mail(digi@lance-cn.com)也可以。

网友B:
系列文章: 天气冷了空气燥---严防火“魔”zt 先看一组来自某省公安消防总队的最新统计数字: 2003年10月份,全省发生火灾970起,死1人,伤2人,直接财产损失约532.5万元。消防部队灭火救援出动1464次,抢救遇险人员17人…… 再看一件具体的例子:9月27日下午4时许,烟台福山高新产业区小吃一条街当街做菜的赵某打开液化气罐,不料,刚点着火,罐口处突然喷出一股烈火。赵某大惊之下,竟将液化气罐踹倒在地,并将防雨篷布盖在了上面。篷布立即被引燃,液化气罐通体被熊熊烈火包围,火苗窜起2米多高。液化气罐随时可能升温爆炸,周围60余家做菜小摊上的200多人全部撤离现场。5分钟后,福山消防中队两部消防车赶至现场。火扑灭后经调查,赵某做菜时先打开罐口总角阀,因此处严重漏气,当他打开锅灶角阀点燃明火时,引燃了罐口泄漏的液化气,导致罐口突喷大火。 失火的原因可谓多种多样,都应该引以为戒。但我们都知道,一进入冬季,就到了一年一度的防火严峻季节,为什么呢?其实,冬季火灾高发,除了综合因素,冬季空气的湿度最低是罪魁祸首。 空气湿度是指空气内含水分的多少,分为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一般指绝对湿度。空气湿度与火灾发生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据有关资料显示,当空气湿度大于60%时,发生火灾的情况不多;当空气湿度在50%~60%时,可以慢慢燃烧,但不能蔓延;湿度在40%~50%时,能发烟燃烧但不容易扩大燃烧面积;当空气湿度在30%~40%时,较易燃烧并扩大蔓延;湿度低于25%时,极容易发生火灾。 空气湿度的变化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据统计,在一年中,6月、7月、8月份三个月的空气湿度最高,12月、1月、2月份的湿度最低,其中2月份的空气湿度为全年最低。在一天之中,12时至16时的湿度是低于当日平均湿度的。有很多可燃物,如木材、纸张和布料等,它们的含水率是受空气湿度影响比较大的。空气变得干燥,可燃物体的水分就会被蒸发;反之,若空气变得潮湿,可燃物体便可从空气中吸收水分,吸收多了便不容易燃烧。 在干燥低湿度的环境中,静电火花与金属撞击火花就非常明显,极易引爆周围的爆炸性气体,如汽油蒸气、液化石油气等。如果是潮湿状态,由于物体表面和空气的水气较大,摩擦静电或金属撞击产生的能量被周围空气中大量的水分子迅速吸收,难以形成火花,从而避免了火灾的发生。在潮湿的环境中,可燃物,尤其是木材或纸张的含水量比较高。遇火源时,木材或纸张中的水分必须被蒸发烘干,才能进入燃烧状态。而在干燥低湿的条件下,同样的火源要点燃同样的木材或纸张,所需的时间就短得多,火势蔓延的速度也快得多。 那么,如何感知当日的空气湿度呢? 1、空气湿度很低时,很多人嘴唇干裂,身上衣服的摩擦静电非常明显。 2、手在接触金属物时,手指上有放电的感觉。 3、注意并记住电视和报纸上公布的湿度数据。 空气湿度与火灾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对于家庭防火,还有一些工矿企业,特别是矿山、棉麻、塑料、粉末金属、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以及预防森林火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转贴者的话: 如果工厂、企事业单位还是和我们联系买套设备算了。呵呵,小广告。

网友B:
系列文章: 火警能预报吗? 作者:张泽民 火警能够预报吗?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的杨稔芳等3位教师完成的“依据气象因素进行火警预测”研究成果表明:人们终将会像听天气预报一样,从广播、电视里听到火警预报。该项成果最近通过了研究鉴定;经过国际联机检索,证明该课题在国际上尚无先例,在国内也属首次。 消防行家都清楚,火灾与气象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在气候干燥、多风的季节,火灾会明显增多,反之则少些。能不能象天气一样对火险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报?这一多年来萦绕在杨稔芳脑海里的设想促使着她最终迈出了将其付诸实施的一步——邀请一同执教的李湘和和刘长文组成课题研究组。 找出与火灾相关的因素,是建立预测数学模型的基础。城市的人口密度、建筑结构状况、易燃物分布的多寡等都与火灾的发生有关。如把这些因素一一考虑进去,不但工作量浩大,而且因缺乏统计数据难以入手。但是历年来的火警统计却能够客观反映出这些因素对造成火灾的影响程度。因此,课题组把火警统计作为预测的一项基本因素。在多数情况下,火灾的发生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比如能不能造成火灾,除了需具备着火三要素(可燃物、助燃物和着火源)相衔接这一条件外,还受到气温、湿度、风速等气象因素的直接影响,尤其在人为活动较少的森林区域,这种影响更为明显。杨稔芳翻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文章,发现对火警影响的主要气象因素有:气温、日平均相对温度、日最小相对湿度、实效湿度、风速等。但是,在相对湿度相同的情况下,冬季火灾比夏季火灾多的现象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释。后来经过研究发现,火灾与绝对湿度有关,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明确各种相关因素的基础上,他们收集了北京近5年来的气象、火警数据。经整理,最后用于运算数据共计12775个。 建立数学模型是这项研究的关键。所有的设想、期望、推论都要靠运算得到验证。课题组经过几十天的苦苦计算、检验、修正,参考多方面的资料和建议,终于完成了表现火警与气象规律的多元回归方程,编制成计算机用火警预测软件。根据这一方程,可用过去的数据求出规律性的经验公式,并以此来推测未来。他们把北京市1982至1985年的有关数据分别代入回归方程,经预测效果检验,预测值与当年相应日期的火警实际值很接近,准确率在70%左右。实验结果是鼓舞人心的,它相当于使用这种预测方法在实际中运行4年,而且预测值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 在鉴定会现场,记者看到,只需按照计算机的指令输入有关气象、火警的数据,就能得出一个火险等级和日火警次数的预测。这一在几分钟内完成的计算过程,意味着对火灾情况的研究已由定性分析发展到了定量分析,消防部门和有关单位可据此作出必要的决策。 一些专家认为,这项研究成果初步揭示了火灾与气象的关系,但是突出的人为因素往往会影响到预测的精度。比如他们在计算中,把春节前后放烟花爆竹高峰期的火警数据做了还原处理。但对一般情况下人为的影响怎样加以考虑,这一点如能进一步解决,显然会提高预测精度。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如果用于森林火灾的预测,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杨稔芳老师对记者说:“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成果,像小孩子学走路刚迈出第一步。” 但这毕竟是开拓的一步,创新的一步。循着这条路子,他们已开始考虑结合短期预报进行中、长期火险趋势和区域性火险预报的研究。可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火险预测将会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预防火灾的有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