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调零

楼主(2004-05-25):
请问一下:在数据采集系统的模拟输入部分,调零在线路的前部分好些还是后部分好些?

网友:
看不懂你的问题,能不能具体些。什么样的系统;摸入部分的构成情况;调什么零?

网友A:
主要看零位偏移量是在那一部分产生的,在那一部分产生就放在那一部分,如果两部分都有,那就放在最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