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绝对性编码器

楼主(2004-05-25):
各位老师,请教在plc中如何处理作为位移传感器的绝对性编码器的信号?情给予指点

网友A:
你可以看那个欧姆龙的编码器资料 是BCD码和8421码的

楼主:
谢谢搞手相助,用图尔克的EAM型,多转绝对型,PROFIBUS通讯,如果是SIEMENS PLC,在PLC中如何处理数据,需要对编码器清零吗,DP通讯怎么做,MOV可以吗。那位高手帮帮忙。谢了。

网友B:
TO:消飞 是否CQM1H-ABB21内装板?通讯速度如何?若编码器为50--90转/分,CQM1H速度能否跟的上? sdsjwxq@163.com

网友A(2005-03-31):
对待编码器,最好选用专门的高计模块 鲁周的问题cqm1h的速度肯定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