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急!求教GOT900的OS系统安装。

楼主(2004-05-25):
现用GOT970与FX2N相连。不知要装些什么OS系统。装了很多,可是显示不了用户 下载的画面,有谁用过的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装FX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已解决了!

网友B(2005-05-04):
我用的上F940与omron CQM1通迅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那又该装什么OS呢 请指教

网友C:
先弄清你的F940是否支持和CQM1的通信,二蛋说的装FX是通信驱动,如果940不支持CQM1的话,恐怕就没什么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