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用Labview7.0的串口VI不能读取数据

楼主(2004-05-25):
为何用Labview7.0的串口VI不能读取数据,而用6.0版本的串口VI却可以?7.0版本的串口VI用的是visa,老版本的不是。 email:qingyunzhou@sohu.com

网友A:
你是不是调用了子程序,要是那样的话,可能是该程序是针对6。0开发的,对7。0有所不同吧

网友B:
可以呀﹗ 你檢查你的程序吧﹐7 的VISA沒有問題的﹐可以讀取數据

楼主:
我的程序很简单,直接接收串口的数据,老版本和新版本的程序一样,但是老版本接收到数据,新版本的就不行。会不会是因为仪器不支持vis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