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直流电机速度变慢,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4-05-25):
Z3直流电机速度变慢,可能是什么原因? 我厂有一四象限直流驱动控制器带动一台Z3-21 0。55KW的直流电机,可不知什么原因,在其他同类设备上用得很好的控制器,在此设备上电机转速就变慢。机械传动部分没问题,电机是维修过的。我们怀疑电机有问题,又找不出什么证据来。 请大家帮忙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测试电压、电流。

楼主:
该控制器带灯泡负载,正向最大电压为+50VDC,反向最大电压为-48VDC。在其他电机上转速明显高于此电机。

网友B:
励磁电压怎么样,正常吗

网友C:
励磁电压为180V,正常。

网友B:
励磁电压减一点看看 可能维修时励磁绕组不对

楼主(2004-10-09):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查清了,还是外部给定电位器接触不良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