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

楼主(2004-05-25):
我们单位的变压器是1600KVA的,现在几乎是空载,电流最大不超过500A负载大部分是节能灯,还有6部扶梯!2个直梯,我们用的是无功自动补偿,可是我们的功率因数太低每个月都被罚款,我想问一下这与我们的负载大小有关吗?换个自动补偿器能提高功率因数吗?减小电容容量有效果吗?

网友A:
我经过多次试验和众多的网友的指导,我厂的无功补偿难题己经解决了。你把你单位的电动机的容量告诉我,我帮你解决。

网友B(2004-08-19):
我公司专业设计制造各类动态低压无功补偿成套装置及无功控制器,并可为贵公司提供帮助, E-Mail:angusan@163.com 电话:0511-5031838,(0)13003432512

网友B:
对不起,刚刚漏了重要的一点,根据您的描述无功补偿无法正常投入,系贵单位的电力谐波含量太大造成的,必须先进行谐波治理后无功补偿才能正常投入运行,功率因数自然会提高。 我公司是电力谐波滤波无功补偿成套装置产品的制造商,愿为贵公司效劳。 您可与我公司联络: 镇江市润丰变频控制设备厂/朱晓安 0511-5031838,5036838(FAX) (0)13003432512

网友B:
我考虑了一下,贵司可能采用的是全三相式交流接触器型的无功补偿,无法对三相不平衡时某项的无功进行细化方式的无功补偿,你可以采用分相式的无功补偿就可解决此问题。 我公司在上海某商厦的照明及动力电就是采用此种方式解决的。 若贵司目前仍未解决此问题,可向本公司咨询。(0)13003432512 朱晓安。镇江市润丰变频控制设备厂。0511-5031838

网友C:
他的问题主要是: 变压器低负载或空载时如何提高功率因数。 但我不知道处理方法。

网友B:
他可能采用的是全三相式交流接触器型的无功补偿,无尖在三相不平衡时某相的无功进行细化无功补偿。三相无功补偿的控制物理量是三相电压,更先进的是功率因数,我想根据我从事无功补偿多年市场经验,中国一般的工业企业不可能用到目前较为先进的无功控制器,因为价格与成本的因数。后者是前者的三~五倍。 你可以采用分相式的无功补偿就一定可解决此问题。 否则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加装变频控制柜,这不是几万元就能搞定的事了(1600KVA的变压器)。

网友D(2008-07-16):
最简单的方法是调整总柜的电流互感器的大小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是调整总柜的取样电流互感器的大小

网友E:
变压器本来就是越轻载功率因数就越低的,你现在几乎是轻载,功率因数低是正常的。同意8楼建议

网友F(2009-03-03):
根据你单位的这种情况,功率因数低的主要原因就是你们的变压器空载率太高,无功补偿设备的利用率和负载的大小与密切的关系,负载老是很少,多数情况下都达不到无功补偿设备进行投切的最小值,应该考虑改变电容器组的容量,不过这样经济代价比较大,可以这样考虑比较经济的应该是在变压器低压侧直接接入一只电容器作为变压器的空载补偿,补偿变压器的空载损耗

网友F:
其实你们最应该考虑的还是滤波啊!你们单位可能也是一个谐波污染大户吧!我们许继昌龙电气有限公司是许昌许继昌龙电气有限公司隶属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是许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在集团公司 内部主要致力于:

高低压开关柜、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动态无功补偿滤波装置、有源/无源滤波装 置、电能质量管理系统等开发、生产、经营工作,年产值过亿元,竭诚为用户提供“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系统化”的成套电力装备,如果你们考滤滤波的话,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根据你单位的这种情况,功率因数低的主要原因就是你们的变压器空载率太高,无功补偿设备的利用率和负载的大小与密切的关系,负载老是很少,多数情况下都达不到无功补偿设备进行投切的最小值,应该考虑改变电容器组的容量,不过这样经济代价比较大,可以这样考虑比较经济的应该是在变压器低压侧直接接入一只电容器作为变压器的空载补偿,补偿变压器的空载损耗

我觉得这哥们说的比较靠谱,目前贵单位选择的是接触器投切的无功补偿,可能存在过补或补不足的情况,用晶闸管投切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建议找个比较专业的厂家测量一下,出个方案,反正测量又不花你的钱。呵呵。同时还可以测量一下谐波含量,如果谐波过高的话,会影响补偿电容的寿命,并且谐波本身不做工,会造成功率因数降低,可以根据情况提出治理方案,是用带谐波抑制的无功补偿设备,或者采用有源电力滤波器,到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F:
我们单位就有测试仪器啊!是专门从以色列进口的测试仪。有机会可以帮你们测量一下,我们单位是许继昌龙电气有限公司,电话0374-3212429手机13938903517

网友H:
变压器空载或轻载时,功率因素比较低。如果更换一个与负载相匹配的变压器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F:
更换变压器是可以解决问题,可是更换变压器,造价太大了吧!

网友I:
你们最应该考虑的是滤波啊,采用有源动态滤波试试。

网友J:
滤波是啥东西。那样能提高功率因数吗

网友K(2009-05-05):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    弄得这么复杂  主要问题是你们变压器的空载率太高     自动无功补偿设计时候的投切经常是达不到最低的投切要求   因为单个电容器的容量过大  一投切就过补了  导致一直不投切  所以功率因数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无功补偿控制柜   这样做的成本不高  不到十万就可以改造完成  如果要节约点的做法  五万可以搞定

使用节能灯确实会产生谐波  但是谐波和功率因数没有确切的联系  当然会有一些影响    依照你说的情况  应该不是谐波造成的问题  因为是功率因数低才罚款的   而且现在无功补偿包括了感性无功补偿和容性无功补偿  所以我觉得你自动无功补偿是带有滤波功能的   如果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电话0546-8799934  胜动电气公司技术部

网友L(2010-07-20):
 |_ _м!卌蒢 9:10:24
专业生产
*各种高低压电抗器.直流电抗器 .串联电抗器
*输入..输出滤波器 *制动电阻 制动单元
*电阻箱.电阻柜 .变压器 价优 欢迎来电
公司网址:www.sthtydq.com.
联系人:张艳
固话:021-34637120
手机:13651623503
QQ:284958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