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的概念?

楼主(2004-05-25):
请问什么叫“伺服放大器”,是不是“伺服放大器”一定得用来控制伺服电机?普通电机行不行?

网友A:
也可以,前提是你的普通电机得和伺服是一个类型。 顺便说一下,听说有的驱动器还集成了变频功能,那就更没问题了。

楼主:
你说的没错,我就见过带变频功能的! 谢谢!

网友B:
伺服放大器只能用来驱动伺服电机,能驱动普通电机的是变频器。

网友C:
"伺服放大器"或"功率放大器"等叫法是国内的一些通俗名称,其实标准称呼为"驱动器(Driver)";直流驱动器只能驱动直流电机,在应用高精度场合应使用伺服类,交流驱动器根据驱动电机的类型不同分别称:异步电机为变频器,同步电机为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