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此功能的温控表?(大量)

楼主(2004-05-25):
要求温度控制在20度,PID调节,当测量到温度低于20度时打开蒸汽的电动比例调节阀(阀门的开度由温控表实时控制);当测量到温度高于20度时打开冷水的电动比例调节阀(同样阀门的开度由温控表实时控制)。 哪里有这样的温控表?(要求一个温控表,输出两个0-20mA的信号去分别控制两个电动比例调节阀)

网友A: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生产你要的这种温控表。 网址:www.greatelec.com 电话:0451-86292321 88585115

楼主:
大概的看了一下,PPC的功能是强大,但不知道价格如何? 能不能请楼上的根据我的要求提供具体的型号及其报价? E-mail:ljsun03@hotmail.com

网友B:
日本山武SDC15调节器1输入3个事件报警,冷热控制。 dongkewin@yahoo.com.cn 董克

网友A:
价格是进口控制器的1/4,功能和可靠性几乎与国外相同,甚至个别功能超过进口,好的价位取决于您的用量。如果订货,我们可以为你免费提供方案和组态。请来信和来电详细描述您的工作要求。

网友C:
欧姆龙的E5[]Z系列的可以满足您的要求,2自由度PID控制,热电偶和PT电阻输入软件切换。这个系列性价比比较高。zg_li@ap.omron.com

网友D:
我们公司有您需要的仪表,算法、功能完全满足您的要求。价格低廉!可以联系:13820086461

网友E:
来此看看,!我们公司有您需要的仪表,算法、功能完全满足您的要求。价格低廉!可以联系:010-62977168/69/70 010-86877476 WWW.ZHONGWANGDIANZI.COM

网友F:
来我们公司(正泰仪表)看看,有您需要的,咨询电话: 0577-62879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