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定时策略

楼主(2004-05-26):
我想实现这麽一个功能: 1、设定要定时的时间,然后通过点击按钮,开始记时,当计时=时间设定时,停止计时,且计时器要求不复位。下次需要同样的定时时间时,我只需点击开始计时按钮,计数器复位并开始计时,同时可以将定时器的当前时间动态显示出来。 2、我用定时器策略试了一下,发现它不能让计时器停下来,并且不能阻止计时器的复位。它总是循环计时。 3、我用脚本函数试验了一下,发现定时器的当前值一直增加,不能复位,并且不能动态显示(只能静态显示)实现下次的定时。 请教。

网友A:
定时器号:系统定时器的序号1—255,MCGS系统内嵌255个系统定时器。 系统定时器以秒为定时单位。 !TimerRun(定时器号 ) !TimerStop(定时器号 ) !TimerReset(定时器号,数值) 首先,上面的命令在执行的时候,可以通过返回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成功;<>0:调用失败。)确定是否执行成功。 同时,可以察看帮助,看看函数的使用方法,保证正确使用了函数。 最后,可以给您发送定时器样例工程。

楼主:
谢谢,我的邮箱是 loveail@126.com

网友B:
我没弄懂他的意思。给我也发一个,谢谢 zzhang_yiwen@163.com

网友C:
给我一个吧,我是初学者谢谢各位的帮助了。shihaibox!163.com

网友D(2004-07-01):
我也想要一个样列,我的邮箱是glsg7730@163.com

网友E:
求助: 我用MCGS组态软件不知道怎么对搅拌器进行动画连接!使其运行起来!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小菜张: 2004-5-31 15:19:00 -------------------------------------------------------------------------------- 我没弄懂他的意思。给我也发一个,谢谢 zzhang_yiwen@163.com

网友A(2005-08-31):
MCGS软件和TPC常见问题解答 ---------------------------------- 请访问: http://www.hmitech.com/support/FQA/index.htm ---------------------------------- ARM系列TPC产品特性是什么 LCD的特点是什么 LCD术语有哪些 McgsE.dat有什么作用 McgsE.ini有何作用 NTOUCH在干扰比较严重场合如何使用 ntouch支持的打印机型号有哪些 SETUP.INI有什么作用 TFT液晶屏结构及原理是什么 TPC报警数据存在哪 TPC的IP地址是多少 TPC的RS485针脚是怎么定义的 TPC的注册码文件在哪里 TPC会删除新的历史数据吗 TPC上电前需要准备什么工作 TPC是如何进行命名的 TPC为什么不打印 TPC为什么提示“存盘空间不足”,或者提示乱码 TPC为什么提示“内存不足” X86系列TPC系统启动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报表数据存盘停机处理 表面声波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表面声波触摸屏特点是什么 测试网络是否已连接 触摸屏常见问题有哪些 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触摸屏主要类型有哪些 电容式触摸屏的特点有哪些 能否用嵌入式(nTouch)来进行拨号 启动TPC之后为什么不出现启动画面 嵌入式系统的特点 如何处理TPC错误加载驱动 如何更改TPC的启动画面 如何让恢复出厂设置 如何设置TPC密码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点数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运行环境 如何实现TPC-双系统启动 如何实现同一个变量的双向传输 如何使用TCP/IP网络连接下载工程 如何使用TPC的背光功能 如何校准触摸屏 如何选择TPC启动方式 什么是RS-232-C接口 什么是RS-485接口 什么是触摸屏 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什么是液晶屏 为何下载工程提示下位机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TPC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为什么TPC与PLC的通讯速度慢 为什么嵌入版的退出策略不能执行 为什么下位机的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装载的位图下载到TPC后会变得很模糊 下载工程后出现白屏现象的原因 液晶屏的性能参数有哪些 液晶屏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液晶屏显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F(2006-01-05):
你好,大侠能否也给我发一份啊 ,我现在也是学习,谢谢了!!!
ljq628-@163.com

网友G(2006-08-29):
可以参考MCGS培训教程,里面全都有

网友H:
楼上的楼上的楼上好多问题啊~慌了~定时期使不熟自己定义一个变量也成啊,用循环策略给它累加,按扭给他停止累加和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