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能用串行口控制吗?

楼主(2004-05-26):
老板现在要用PC的串行口通过VB编程来控制步进电机,该电机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过两天才能到货。顺便说一句:在VB中用MXComm控件跟串口通讯还是很方便的,不知道步进电机能否通过串口来控制,有了解的指点一下。

楼主:
咱没有人知道呢?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我想直接控制是不行的,因为PC机的串行口是以字节为单位发送数据的,而控制步进电机需要控制的是位(BIT)脉冲.而且是多路的脉冲信号. 我建议你购买一套具有RS232通信接口的步进电机控制器,由PC机对它发送命令,从而达到控制步进电机的目的.

楼主:
Liner: 我记得很多步进电机都是带控制器的(也称为步进电机驱动器),估计老板的意思应该是 PC->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 的模式吧,其中 PC->步进电机驱动器 采用串口通讯吧。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不要笑我哟。^_^

网友B:
REDCYBER有此产品: 串行接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与PC串口直接相连,提供软件接口(DLL、API、VB控件、VC控件),能细分。 REDCYBER还提供USB接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DC伺服驱动器、AC伺服驱动器等产品。

网友C(2004-06-28):
请问电机怎么和通信串口连接?应该是PC到驱动器再到电机吧

网友D:
liner: 我是半路出家搞自动控制的,现在也想用步进电机,又不太想从原理学起,请问那里有合适的资料下载?或您给我推荐。ldg6446@vip.sina.com

网友E:
思兰:你好!想知道这方面的东西你可以浏览此网站:http://www.highman.com 或来电咨询:0755-26722751 张生

网友F:
你可以用那种驱动/控制器整合在一起的。

网友G:
本人也在学习这方面的问题,可介绍一本书给你,《Visual Basic与数字输入输出适配卡控制》,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还没看懂,你如有兴趣,可与我交流。

网友H(2005-05-28):
谁有《Visual Basic与数字 输入输出适配卡控制》这本书的电子版啊 共享一下 warmhint@163.com

网友I:
这个很简单。选一款支持RS232可编程的步进驱动/控制器就可以实现了。注意单驱动器很难实现。有什么问题找我lotgjm@sohu.com

网友J:
不用控制卡也是可以的。 如果控制的轴数不多,速度要求不高,完全可以用串口的控制信号线(外加TTL信号转换)来发脉冲。我在RT LinuxFree3.1 版本上试过,发1~10kpps还是比较稳定。

网友K:
完全可以直接控制,本人早就做过串口直接控制广播天线的项目.

网友L:
参看: http://www.chinaecnet.com/xsj/xsj023926.asp 一种直接采用计算机串行口控制步进电机的新方法 吉林大学辊锻工艺研究所(130025) 隋振 李明哲 蔡中义 裴永生 崔相吉 摘要:介绍了一种计算机串行口经二次开发,用作步进电机控制器的新方法。计算机通过向串行口发送数据产生控制脉冲,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网友M(2006-03-25):
尽管我也抵制倭寇的东西,但如果你实在只能用RS232控制的话,向你介绍一下,倭寇有一个品牌coolmuscle,是RS232接口的,发送字符串“S=100”,它就跑100mm,参数设置类似。在网上搜一下就出来了。
    如果你对延发时间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建议你优先考虑亦云人云老师介绍的方案。coolmuscle是单轴的,某些不需要多轴联动的地方是很好用,但也贵的吓人!

网友N:
COOLMUSCLE,那东西已经不能算步进电机,算是“步进电机+编码器+驱动器+可编程控制器”,用串口可以控制电机转动之外,还可以有三个输入点(其中一个可以输入模拟量),两个输出点。它甚至会根据负载情况实时自动调整电机的电流。因为集成了编码器,所以在最大电流允许范围内,不会丢步,负载过大会报警。
上面这些功能看起来很不错吧,如果你不打算用它的全部功能,肯定不会接受得了它的价格。甚至单买一块串口通讯的三轴脉冲控制卡,也比买那个“酷马溲”便宜得多。

网友M:
他的单轴功能确实很强悍,性能甚至可以和伺服相比.但致命缺点是:贵!不能多轴联动!
他有一款PULSE+DIR和ANALOG输入的,需要上位控制器才能实现插补.但既然这样,内部的控制器就浪费了,而且插补时时性不高.我已经用分离的方案取代他了,现在调试中.
如果性价比相同,非新产品开发,优先考虑国货.

网友O:
和步进电机的用途有关

网友N:
"他有一款PULSE+DIR和ANALOG输入的"
它每一款都是这样的,只看你参数怎么设了。四点输入,两点输出,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可以用做模拟量。

网友P:
佩服楼主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