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解决总线信号干扰、衰减问题

楼主(2004-05-26):
正在正常使用的设备控制系统,前两天出现问题: 设备未启动工作时一切正常,但当顺序自动启动到变频器(CT变频器)时,DP总线报警,怀疑是干扰问题。把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屏蔽电缆(走布线桥架)拆下,改用临时线连接(不走桥架,直连电机,非屏蔽电缆),再运行设备,基本正常(偶尔总线报警),怀疑原屏蔽电缆有问题,换新屏蔽电缆(仍然走桥架),依然报警。检查总线接头,没问题;检查屏蔽接地,也没问题。将传输速度降低(基于传输速度降低,抗干扰能力增强的观点),由1.5M降为0.5M,依然总线报警。 万般无奈,最后只好增加中继器,系统才工作正常。 高手请指点,我应该再怎么下手检查、修理,才能恢复系统,把中继器取下来。

楼主:
各位高手,问题尚未解决,请指点。

楼主(2004-07-03):
各位高手,问题尚未解决,请指点。不是我执著,在此期间我又想了些别的办法,但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A:
是不是距离太长了,那就一直用中继把

楼主(2004-09-03):
是总线电缆的问题,机械手不断的动作,附在上面的总线由于不断地扭转,给扭转断了,出现似接非接的现象,时好时坏,尽管更换了该总线电缆,新的总线电缆也很劣质,马上又出现了问题,导致问题的排查走向歧路。 劣质电缆害人呐!尽管也是西门子的。

网友B:
如果你用德国WAGO 的产品就不会那么愁了,WAGO产品能用在最恶劣的场合,不是吹牛,该公司的产品就是牛,用户用过后都反应很好,价格还比西门子便宜。WWW.SZ-THUNDER.COM

网友C:
老兄,别做广告,还加吹牛?! 真的好的话,寄点资料看看

网友B: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我可以免费给你邮寄资料,包括产品手册,使用说明等等,是不是吹牛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推荐使用我们的RS485双绞屏蔽铠装电缆或计算机远程通信综合铠装型电缆,确保通讯无忧!这两种电缆均具有相互隔离的屏蔽层和钢带铠装层。使用时,将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 其它详细情况请来电说明。

网友E(2005-07-27):
跟我遇到的问题差不多,俺的是电缆压断了,似接非接状态,通讯故障的无规则闪个不停,后来查出来了

网友F:
我认为,当到现场去解决问题时一定要亲自动手去检查,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否则你就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一时好了,你也是一片茫然。对选用的产品,一定要对自己负责。

网友G:
查查电源和接地系统,特别是接地,每个站是否接地良好,最好把接地极都连起来!!!

网友G:
网线是否同一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