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能信问题

楼主(2004-05-26):
问题是:在485和温控议通信时,有时没有电脑接收不到温控议的实际值,有时候温控议又接收不到工控机发送的数据(当然这种情况出现的慨率不大,但是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要求上是不允许的)。请问高手们我应该怎样用程序解决它呢? 说明:如果我是一个一个的送或接数据时,是不会出现上述情况的,但是我们是以一秒钟频率对温控议进行通信的(取和写数据),由于是这样才出现的有时候送不出去(就是温控议没有收到计算机所发送给他的值)或接收不到的情况。但是如果过一些时间的话又可以了(因为时间在不断的向前走,送的数也在递增或递减)。 希望高手们能帮助我??谢谢!!非常感谢谢!!!

网友A:
请问你用什么温控仪和什么软件来实现通讯的?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型号的:RKC CD401温控议! 它的说明书在这里: http://www.rkcinst.co.jp/english/pdf_manual/imcb03_e4.pdf

网友B:
你应该是用轮询的方式吧,可以先看一下你连接一台时通讯所需的时间。再来看是否时间上来的及。跟通讯速率以及程序的结构都有关系的。

楼主:
是这样的,通信的过程中大部的时间通信是正常的,但是(只是有个别时候才出现不能接收或不能送数的情况,但过了一些时间又行(在没有人为的参以下)。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做搞实验的(长材料)一般一次都运行2:30小时,所以对温控议也就要通信2:30小时候了,在这个时间里有时会出现不能送数或接收不到返回的数据的情况,有更多的情况是能通信的(这个时间我指的是2:30内,十个这样2:30小时就有一、二次出现上述的情况)然后就停30分或者更多的时间,再运行。高手,你看我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B:
你连接了多少个仪表?上位用何种开发软件? 也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QQ:373928731

楼主:
在PCL740的RS485上我只接了一个仪表,而且就是温控议了,没接别的。不过我们用了好几块研华的PCL卡(PCL813、PCL727、PCI1752) PCL740是通信卡,在这块卡上只接了一个仪表!! 请高手帮我啊!!

网友C:
这要看你的通讯方式时查询方式通讯还是中断方式工作,如果用查询方式一般会丢数据,中断方式的话不会丢,如果丢,可能是编程问题!

楼主:
请问高手: 查询方式和中断方式是指什么?? 我不懂啊?? http://www.rkcinst.co.jp/english/pdf_manual/imcb03_e4.pdf 这说明书上没有这样的说过!!! 还请高手指点啊1!!!谢谢!!!

网友D:
你换个通讯口试试,也可换另外卡的通讯口试试.看是否是通讯卡引起的.MOXA PCI 4四串口卡通讯卡挺好,ISA卡不好配置.用过艾雷斯的ISA卡就有时好时不好的问题.

楼主:
延时100?那就是在发送完发送指令时等等待100再发接收指令,而同时停止发送指令???也样不是会让用户感觉到有时间差吗??? 更痛苦的时,我已经试过了,更以前的情况还更坏(又可能我做的不对)延时一后,要不就是一个数都发不出去(温控仪接收不到计算机发送给加的数据指令)。 我用的是9600BPS 我以加了一个小于150的电阻(说明书是这样说的)。 结果是一样没有解决啊,还请高手们进一步的帮我分析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