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485与温控议通信!?

楼主(2004-05-26):
问题是:在485和温控议通信时,有时没有电脑接收不到温控议的实际值,有时候温控议又接收不到工控机发送的数据(当然这种情况出现的慨率不大,但是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要求上是不允许的)。请问高手们我应该怎样用程序解决它呢? 说明:如果我是一个一个的送或接数据时,是不会出现上述情况的,但是我们是以一秒钟频率对温控议进行通信的(取和写数据),由于是这样才出现的有时候送不出去(就是温控议没有收到计算机所发送给他的值)或接收不到的情况。但是如果过一些时间的话又可以了(因为时间在不断的向前走,送的数也在递增或递减)。 希望高手们能帮助我??谢谢!!非常感谢谢!!!

网友A:
您可以再多接一颗 I-7520 + PC 来监视 RS-485 上的信号. 看看是不是 command 有正常送出/信号冲突? 看看 device 有没有回应/冲突?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网友B:
你用什么软件?

楼主:
TO: 岁月流金 这和用什么软件有关系吗?? 我用的是Delphi开发的。你能帮我解决吗? TO:GaryLin: 真的很感你!,你可能不记得了,我用的温控议能通信成功是在得到你的帮助下完成的。真的十二分的感谢你! 我认为信号应该是一值都能送出的,因为大部分时间是有的,只有和很少的时间才现这样的情况的。I-7520是用来做什么用的??还用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用程序解决等????

网友A:
7520 是 RS-232/485 Converter 而 RS-485 是用 broadcast 在通信的, 通信时 bus 上的每个 device or PC 都可以同时收到 command/data. 所以, 多加上一组 7520 + PC + HyperTerminal 即可用来 monitor 该 RS-485 bus 上的所有通信内容. 如此可以知道, PC/Device 所送出的 command/data 是否真的有出现在 bus 上? 还是因为冲突而变乱码?

楼主:
TO:GaryLin 我用的不是RS232转RS485·!! 我用的是研华公司的PCL740的通信卡,上面就是用rs485进行通信的。 所以你说的用7520对于我来说是没什么用的!像这样的情况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一样! 我的意思是要在现有的 RS-485 bus 上, 增加一个监视点. 这跟您其它端点用的方法无关. 重点在 RS-485 bus 上.

网友C:
我理解GaryLin的意思就是检查一下RS-485的线路上是不是有丢数据的现象,所以让你检测一下。

楼主:
TO:ljun 那你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D(2004-07-09):
我采用过研华746+和18个温控仪通信,每个温控仪的通信频率在一秒左右。在实际通信过程中,由于干扰等各种因数会使得通信数据出现不定期的错误,这种情况下可采用回读和软件滤波的方式来剔除及纠正数据通信错误。

网友E:
有人用无线通信(数传)模块在温度采集上面 无线通信模块采用rs485全透明接口距离800米 无线通信模块资料: www.51sunra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