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节流装置

楼主(2004-05-26):
我们是一家热电厂,负责对外供热。需对电厂外供蒸汽出口精确计量热量,现请教各位高手,什么样的节流装置精度高、压损小应用在热计量中比较广泛。哪家产的热量表比较可以。

网友A(2004-06-27):
若需电磁流量计、涡街。请联系!024-24822519

楼主:
南京创控科技有限公司 025-83371995

楼主(2004-12-04):
若需要节流装置和标准喷嘴请与我联系! 联系电话:0311-7053442 梁女士

网友B:
不知道您现在还需要不?我的建议是你可以用涡街+温压补偿(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就可以满足您的计量要求,性价比比较高!有什么问题可给我mail:hunpu@126.com

网友C(2011-10-11):
涡街不行,口径最大只能做到300.建议用标准节流装置,温压全补偿.再配双量程差压变送器(两个,当流量小于三分之一时切换到量程较小的压力变送器,流量结算算仪需跟厂家联系,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