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传感器原理

楼主(2004-05-26):
一、前言 人们早就知道,某些固体氧化物、卤化物、硫化物等具有离子导电性能,其中最著名的是1989年Nernst发现的稳定氧化锆在高温下呈现的离子导电现象。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人们对这种具有离子导电性能的物质——固体电解质进行了种种研究,但始终进展不大。直到1957年,K.kiukkala和C.Wagner首次用固体电解质组装原电池并从理论上阐明其原理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才得以迅速发展。在所有固体电解质,氧化锆是目前研究和开发应用得最普遍的一种。它不仅用来作高温化学平衡,热力学和动力学研究,而且已在高温技术,特别是高温测试技术上得到广泛应用。氧探头这种以氧化锆固体电解质为敏感元件,用以测定氧浓度的装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61年,J.Weissbart和R.Ruka研制成功的第一个氧化锆浓差电池测氧仪。七十年代初出现商业用氧化锆氧探头以后,引起科学界和工业界的普遍重视,特别是西德、日本、美国等国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产品开发工作。到七十年代中期,氧探头的理论和实践已趋成熟,开发出了多种结构形式的氧探头。 由于氧探头与现有测氧仪表(如磁氧分析器、电化学式氧量计、气象色谱仪等)相比,具有结构简单,响应时间短(0.1-0.2秒),测量范围宽(从ppm到百分含量),使用温度高(600~1200℃),运行可靠,安装方便,维护量小等优点,因此在冶金、化工、电力、陶瓷、汽车、环保等工业部门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氧探头测氧原理 氧探头是利用氧化锆陶瓷敏感元件来测量各类应用环境下的氧含量的,通过它以求实现工业加热炉燃烧过程自动控制,以及热处理可控气氛炉对零件的质量控制。下面介绍氧化锆陶瓷是如何来完成测氧功能的。 1.ZrOa锆头的导电机制 ZrO2是典型的离子晶体,ZrO2中添加的二价或三价立方对称氧化物,如CaO、MgO、Y2O3和其它三价稀土氧化物时,在适当的加热和冷却条件下可以使ZrO2在600℃以上时成为氧的快离子导体,人们称它为固体电解质。这种陶瓷材料对氧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选择性亦十分好,用它作成的氧探头(又称氧传感器)广泛应用于工业炉和环境保护。ZrO2固体电解质是离子导电体,它是通过晶格内的氧离子空位来实现导电的,锆的导价金属氧化物的加入在ZrO2 晶格中产生了大量的氧离子空位(如图1所示)。每加入二个钇离子就建立一个氧离子空位,ZrO2的缺陷浓度主要决定于添加剂的加入量,而与温度和环境气氛无关。ZrO2的离子导电就是通过ZrO2内的氧离子的迁移来实现的。 2.氧探头的测氧原理 图2为氧探头的工作原理示意图。在氧化锆电解质(ZrO2管)的两侧面分别烧结上多孔铂(Pt)电极,在一定温度下,当电解质两侧氧浓度不同时,高浓度侧(II侧Pref)的氧分子被吸附在铂电极上与电子(4e)结合形成氧离子O2-,使该电极带正电,O2-离子通过电解质中的氧离子空位迁移到低氧浓度侧(I侧Po2)的Pt电极上放出电子,转化成氧分子,使该电极带负电。两个电极的反应式分别为: 在II侧 (1) 在I侧 (2) 这样在两个电极间便产生了一定的电动势,氧化锆电解质、Pt电极及两侧不同氧浓度的气体组成氧探头即所谓氧化锆浓差电池。这种电池电动势产生的原动力是两侧电极上氧的化学位差。1933年Wagner确立了原电池电动势与两侧化学位之间的关系为: (3) 式中,n为电极反应得失数,这里n=4e;F为法拉第常数; 和 分别为低氧浓度和高氧浓度侧电极氧的化学位;t1为离子迁移数。如把氧气看成理想气体,则有 (4) 式中, 为氧的标准化学位;R为气体常数;T为绝对温度,PO2为氧分压。 假定t1,对(3)式积分并将(4)式代入,经整理可得 (5) 此式即著名的能斯脱关系式。它是氧探头测氧的基础。 在氧探头中,高浓度侧气体用已知氧浓度(Pref)的气体作为参比气,如用空气,则Pref =20.6% 。将此值及(5)式中的常数项合并。则得参比气为空气的能斯特公式 E=0.0215Tln0.2095/PO2 (6) 可见,如能测出氧探头的输出电动势E和被测气体的绝对温度T,即可算出被测气体的氧分压(浓度)PO2 。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检测气体的氧电势及温度,通过以能斯特公式为基础的数学模型,就可以推算出被测气体的氧含量(百分比)。这就是氧化锆氧探头的基本检测原理。 氧化锆氧探头的结构类型及工作原理: 氧化锆氧浓差电池用于实际检测中,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氧化锆检测头,反应电极及将被测气体与参比气(空气)严格隔离的问题(也叫做氧探头的密封问题)。实际应用过程中,最难以解决的是密封问题和反应电极问题。 下面对一些氧探头的结构类型加以说明。以检测方式不同分,氧化锆氧探头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采样检测式氧探头及直插式氧探头。 1.采样检测式氧探头: 采样检测方式是通过导引管,将被测气体导入氧化锆检测室。检测室通过加热元件把氧化锆加热到工作温度(750℃以上)。氧化锆一般采用管状,电极采用多孔铂电极(如图1)。采样检测的优点是不受检测气氛温度的影响,通过采用不同的导流管可以检测各种温度气氛中的氧含量。由于采样式检测方式的灵活性,因此运用在许多工 业在线检测上。采样检测的缺点是反应时间慢;结构复杂,容易影响检测精度;在被检测气氛杂质较多时,采样管容易堵塞;多孔铂电极容易受到气氛中的硫,砷等的腐蚀以及细小粉尘的堵塞而失效;加热器一般用电炉丝加热,寿命不长。 在被检测气体温度较低(0-650℃),或被测气氛较清洁时,采样式检测方式工作较好,如制氮机测氧,实验室测氧等。 2. 直插式检测方式: 直插式检测是将氧化锆直接插入高温被测气体,直接检测气体中的氧含量。这种检测方式应用在被检测气氛温度在700-1150℃时(特殊结构还可以用于1400℃的高温),利用被测气氛的高温使氧化锆达到工作温度,不另外用加热器(如图2)。直插式氧探头的技术关键是陶瓷材料的高温密封问题和电极问题。 以下列举了几种直插式氧探头的结构形式。 (1) 整体氧化锆管式: 这种形式是从采样检测方式上采用的氧化锆管的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就是将原来的氧化锆管加长,使氧化锆可以直接伸到高温被测气体中(如图)。这种结构不存在高温密封问题,很容易解决密封问题。 (2) 由于直插式氧探头的工作环境恶劣,且对其检测精度、工作稳定性和工作寿命都要求较高,需 采用新的技术,克服传统氧化锆氧探头的不足。直插式氧化锆氧探头 由于需要将氧化锆直接插入检测气氛中,对氧探头的长度有较高要求,一般直插式氧探头的有效长度在500-1000mm左右,特殊的环境长度可达1500mm。因此直插式氧探头很难采用传统氧化锆氧探头的整体氧化锆管状结构,而多采取技术要求较高的氧化锆和氧化铝管连接的结构。因此密封性能是这种氧化锆氧探头的最关键技术之一。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连接方式,是将氧化锆与氧化铝管永久的焊接在一起,其密封性能极佳(如图3)。与采样式检测方式比,直插式检测有显而易见的优点:氧化锆直接接触气氛,检测精度高,反应速度快,维护量较小。 三、氧探头寿命的两个材料问题 氧探头有二种基础材料:基体ZrO2固体电解质和反应电极。这二种材料长期在高温(600℃)还原性气氛下工作时,其性能会逐步劣化而影响使用寿命。因此世界上科技工作者都关注着这两个材料问题。 1.多孔pt电极的问题 ZrO2氧传感器国内普遍存在稳定性差和寿命短的现象,即使国外已完全实用化了的产品 也常常出现电势异常、响应劣化、电极中毒或脱落现象,这一切都与ZrO2氧传感器的多孔Pt 电极的特性有关。 (1)电极形貌及其影响因素 氧探头反应电极过去一直用多孔Pt制成,因为它的催化能力强,现在还有不少成品用大 孔Pt电极。多孔Pt电极的表面积极大,是一种热力学不稳定状态,特别是由于氧传感器长期 在高温下,例如渗碳炉中的氧传感器的工作环境温度约为860~940℃,在这种工作条件下, 多孔Pt电极的电极表面分布着的小孔尺寸会不断增大而响应电极反应。 ZrO2氧传感器的电极反应是多相催化反应,其中Pt电极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作为反应催 化剂。对于一定的催化剂而言,催化剂的能力与其的表面积有关,一般而言,增加催化剂的 表面积,是提高反应效率的有效手段之一,提高催化剂经表面积的最好的方法是“造孔”, 催化剂的比表面主要是由微孔的内表积提供的,因此,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的多孔Pt电极将会 减小Pt电极的比表面,从而降低其催化能力。另外,电极电孔数的变化,会显著地改变Pt- ZrO2-气三相界面影响速度。 (2)Pt/ZrO2界面问题 〓〓i)元素互护散〓Pt/ZrO2界面是 氧传感器的关键部位,该界面的电化学性能、化学 反应以及平衡决定着传感器的特性。 〓〓 界面极为精糙,Pt/和ZrO2在各处互相咬合一起。由于涂制电极及电极使用温度很高,在高温下,Pt、ZrO2之间总是会产生成分的相互扩散,以降低界面能, 界面在900℃工作温度下的成分互护散程度已经十分严重。多

网友A:
不错。 学到新东西。

网友B:
文章是不错,专业性很强。怎么看不到图和一些公式呢?

楼主:
呵呵,我是直接粘贴的,在这里图和公式无法粘贴!谅解

网友C:
写的不错,对氧化锆的测氧原理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楼主:
另外一种线性氧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该氧传感器是从传统的Lambda结构氧化锆氧传感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采用了2个ZrO2圆片。两个圆片之间有一个小的全密封室,其中的一个圆片具有可逆氧气泵的功能,被用于依次地充满和抽空密封室;第二个圆片测量分压差比,并产生一个对应的传感电压。热元件产生700的温度,该温度是ZrO2圆片作为O2泵工作时所需要的温度。圆片的泵抽吸工作使该密封室的压力达到规定的最低和最高压力所花费的时间就是环境空气中氧分压的测定值。该系列是一种使用于多场合的高精度氧气传感器. 主要特点:测量精度高,耗电量小,无需参比气体,线性输出信号,无需温度稳定性,可在环境空气条件下进行功能测试和校准,使用寿命长 典型应用:采暖锅炉的控制,工业生产过程的控制,飞机机载氧气发生系统的控制,汽车排气的诊断,厂用仪表,医疗供氧设备,工业烟道氧含量的检测,燃烧器氧含量检测,制氧机,潜艇氧,供氧气,检测环境空气中的氧气 更多资料欢迎联系索取  zhang-lixin@163.com ADVSENSORS.COM 张立新

网友D:
请问氧探头可用于测量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吗?

网友E:
to 彭聪: 氧化锆氧探头对超高浓度氧非常敏感、精确,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我想应该是常规气氛,用氧探头肯定没问题,你那里一般的气氛浓度是什么范围(我对农业不是很熟悉,一般参数不很了解)?你那里使用氧探头的主要目的能说明一下么?谢谢!

网友F(2004-10-31):
to飞哥0: 您所述及的公式和图像我怎么都看不见?能否给我发送一份清晰的文档?非常感谢!email:amychenjun@163.com

网友G(2005-11-16):
那电化学氧传感器是怎么回事?
我说的是在常温下应用的
大概高一公分,直径2-3公分的圆柱体,有两个电极的那种

网友E:
电化学和我说明的这种是不同的,属于传统的化学分析设备,主要用于室温状态,根据化学反应由电极产生相关模型电压或电流信号,完全对应化学反应机理,对反应试瓶(或相关装载体)中使用的药剂有严格要求(包括环境要求),而且使用操作的时候需要定期更换,具体要根据配备的固态或液态试剂的情况决定。
另外测氧浓度还有光谱分析的设备,如红外氧分析设备,那种是根据红外光下不同的氧浓度在光电管下产生的电流不同来对应的。

网友H:
飞哥:您好!我对你的文章非常感兴趣,能否把带图的文件发给我,先谢谢了!我的邮箱:f_rain@eyou.com

网友G:
那你有没有电化学氧传感器的资料啊,还有红外线CO2传感器的?
希望能发送给我,谢谢
邮箱:yongbufanhuei@sohu.com

网友I:
飞哥:您好!看了你发表的文章真是受益匪浅,(就是图1没有)解释的非常到位,具有相当高的专业知识,也希望你能有更多的文章发表让大家学习。谢谢!

网友I:
还有能斯特公式没有标出来!

网友J(2006-11-05):
采用ZrO2基固体离子电解质为敏感材料与混合电子导电材料LSC(LSM)相结合,设计形成无孔型界限电流型氧传感器,并对其电学输出特性进行测量标定
我的毕业设计要求,有没有好的建议?
bjb034@126.com
飞哥可不可以把你的完整文挡发一份给我

网友K:
在线氧气分析仪的价位应该在多少较为合理?

网友L(2006-12-05):
氧化锆探头一直制约长周期运行,值得看看

网友E: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50033重发的带图文章。
在线氧分析设备包含:传感器(可以是氧化锆氧传感器、电化学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等)、变送或显示仪表(带接口可以连接上位机),一般整套氧分析设备还包含气管道、管线、气泵等附件,采用不同的传感器、仪表价格差别较大,具体说红外系统价格最贵、维护也较复杂,电化学系统最便宜但不够稳定,从稳定性和价格角度考虑氧化锆传感器目前是最佳选择,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流行氧分析多采用氧化锆传感器的原因。

网友M(2007-09-30):
呵呵!真的佩服楼主。连我做氧化锆分析仪的也学了不少哦!我的邮箱是tyolhj98@163.com望能有楼主多交流

网友N(2007-10-30):
非常棒,谢谢昂

网友O:
   人们早就知道,某些固体氧化物、卤化物、硫化物等具有离子导电性能,其中最著名的是1989年Nernst发现的稳定氧化锆在高温下呈现的离子导电现象。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人们对这种具有离子导电性能的物质——固体电解质进行了种种研究,但始终进展不大。直到1957年,K.kiukkala和C.Wagner首次

突然发现的一个错误,应该是1889年吧?字面上的,呵呵,

网友P(2008-03-10):
很好啊,谁能告诉我氧探头能不能与普通的温控表使用啊,告诉我为什麽,先谢了啊

网友Q(2008-10-05):
我的炉子用着不起热了大家有这方面的资料给我些谢谢我把那个垫探头的东西去了用一会就完了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R(2010-05-23):
哥啊,发一份带图的完整资料到我邮箱里呗,raodong9@126.com,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