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爆炸啦﹗﹗﹗﹗﹗﹗﹗

楼主(2004-05-26):
爆炸啦﹗ 我在一台資企業工作﹐老板為了提高產能﹐一再提高POWER直流﹐那是一台三相的全波整流POWR,直流輸出45A左右﹐請教一下前輩們﹐有什么途徑檢測一下看負荷情況啊﹐有哪些數值可用來計算啊﹗忠心感謝

网友A:
换电源吧,提高电源的输出电流和功率。 有兴趣看看TYCO(泰科)公司的电源模块网站 www.power.tycoelectronics.com 有兴趣联系深圳众高公司 www.sinoway-tech.com 倪先生 0755-26636965-808

网友B:
我认为只要电源的输出电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变低)的话,那应该说明你的负荷还没有达到电源的负载极限!!!不用太担心电源的问题。

网友C(2007-04-09):
下面引用由chbchb在 2004-5-27 21:19:00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只要电源的输出电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变低)的话,那应该说明你的负荷还没有达到电源的负载极限!!…
--------------------------------------------------------------------------------------------
    电源的输出电压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变低)
   请教您一帮在下降%多少就不可以用

网友D:
在你的输出端加一个电流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