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问题请指点

楼主(2004-05-26):
请问现在的不进电机细分技术是否成熟,哪个品牌的较好,有的据说不是真正的细分,请问如何分辨,还有就是细分后如果就只发出一个脉冲信号电机是否真的能按细分数走一步.一下问这么多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我用过的几种步进里面,MYCOM的步进是最好的。其他的还有什么比较好我就不知道了。 如何分辨就是按照发脉冲测电机转过的角度了(加个精度高的编码器吧),不过好象不划算啊。

网友B:
你可以尝试了解一下台湾东元的电机,这电机的性价比还不错,我好多客户都有用,反馈回来的信息都还不错。也可了解电机资料:http://www.adtechcn.com 或来电:0755-26722751 张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就我知道的国内有一些驱动器采用“平滑”来取代细分,也对外说是细分,其实不是真正的细分,和真正的细分有本质区别!“平滑”并不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只是把电流的变化率变缓一些,所以“平滑”并不产生微步,而细分的微步是可以用来精确定位的;电机的相电流被平滑后,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而细分控制不但不会引起电机力矩的下降,相反,力矩会有所增加。

网友C:
不过好像用细分来定位没什么意义吧,最重要的还是最为减小震动的手段,步进电机就是震动太厉害了。

网友D:
不好意思,问个比较菜的问题:细分和节拍的定义。

网友E:
如果你想少化钱又想要性能,就要小日本的. 如果想最低限量的化钱,就用国产的. 如果不怕化钱就用欧美的. 反正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F:
日本多摩川的步进也不错,有用其替代太平洋的。

网友G:
其实,细分的关键是精确的电流控制.A相电流慢慢地变小,B相电流慢慢变大,几个个相的电流均匀按正弦规律变化,说起来容易,因为有了单片机,几相电流的给定还不容易,可是要想每一个微步都均匀,除了电机设计时的磁阻变化均匀性考虑外,还有控制电流的均匀性,电流幅值的偏差就会带来磁场矢量的偏差,所以一般细分度做到256细分,就很难了.

网友H: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3.6°、1.8°,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为0.72°、0.36°。也有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步距角更小。如四通公司生产的一种用于慢走丝机床的步进电机,其步距角为0.09°;德国百格拉公司(BERGER LAHR)生产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其步距角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1.8°、0.9°、0.72°、0.36°、0.18°、0.09°、0.072°、0.036°,兼容了两相和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

网友I:
我问过一些公司,他们说那个带细分的驱动器和电机一样的贵, 请问一下子我想要一个最大扭矩为9.8n.m 的步进电机,各位能不能指一条明路.还要带细分的 价钱不要太高呀.

网友F:
我有日本多摩川的2项步进电机,10.39N.M,价格在进口的里面比较便宜。021-56329067

网友J(2004-08-04):
我想你给我打电话我会帮助你解决步进电机上的问题。我对着没问题   01062610023徐军

网友K:
细分技术已经相当完善,不过目前处于被嗣服淘汰的趋势!如果有钱还是买嗣服吧! 那个是恒转矩,步进电机是变的!

网友K:
上边要买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朋友110BYG450A 型号的步进电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常州微特的,国产的! 驱动器到处都是价格在1000-2000不等! 我们公司也卖,本人研发的 哈哈!一个字---强!

网友J:
这个问题我测试过,两相和五相的步进系统在20细分以上就达不 到一个脉冲走一步的效果。三相的步进系统能精确在一万步的情况 达到精确定位。三相步进为正玄波驱动。

网友K:
楼上的,那一不脉冲不走一步走几步呀?那只能说明是你的系统有问题,无论多少步走下来,定位点都是不变的!目前START已经停止三相的驱动器的生产了好象,我记以前买的时候他们已经停了! 很少有人用了,特性比较好的就是4 2 5相混合式的步进电机!

网友L:
我想问下转动惯量是指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还是输出的转动惯量?? 而且,想问下百格拉的 VRDM3117步进电机的价格,和驱动器WD3-008的价格,德国NEUGART公司 PLS HP型号的减速器的价格如何??

网友M:
细分,步进,电流控制,哪儿有那么简单啊,哈哈,用成熟产品吧.

网友M:
楼上的的"guagua"先生,我也是设计驱动器的,3相的特性怎么会差呢?不明白啊,哈哈.

网友K:
好久不来了 三相混合式的当然好了 但反应式的就不好了! 你可以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J:
楼上的的"guagua"你用两相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在50细分的情况下,能做到发一个脉冲,走一步(0.036度)吗?除非你只看书, 没事际用过

网友K:
好象应该没问题的,我的驱动有64细分模式(自己做的驱动器),两相 200*64=12800个脉冲走一圈呀,我做实验的时候没发现什么别的问题啊? 我把PLC脉冲设置为12800 速度任意,同步信号触发,没有发现定位不准的情况? 你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那个结论啊?或许我的实验条件不好,您能把实验条件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K:
我现在不想做步进了,想做四伏! 谁有工程要做,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哈哈

网友K:
我刚才做了下实验,确实没有失步现象,但是由于测量条件有限,不能测量64细分下的单脉冲的步距角!只能测N个脉冲走过的角度然后除以脉冲数,没意义!

网友N(2008-03-31):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492442现在细分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德国的TRINAMIC产品的细分可以作到512可以登陆看下

网友O:
学习中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