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设置变量的值”

楼主(2004-05-26):
我在做组太王工程的时候,设置变量的值大于100的时候,在运行中,模拟值输出并没有输出大于100的值,请问,我是在那里设置错了,该怎么改过来。

网友A(2004-07-01):
你的设定的变量有问题在于,如:100应设increa100,而不是increa50

网友B:
在数据词典中看一下定义的函数的最大值是否小于100。如果是内存变量的话有可能是increa值没有大于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