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075A43B两台无显示

楼主(2004-05-26):
请教李老师和各位高手:最近我单位有台达VFD0075A43B两台无显示但是内部指示灯还亮经检测是开关电源坏此开关电源有那位高手维修过望指教

网友A:
开关电源启动电阻是否断了!

楼主:
李老师以测过没有断

网友B:
看看开关管或者启动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C:
uc3842,或电源稳压管坏了,我修过的

楼主:
无力变频 uc3842电源稳压管在哪个位置我没有找到望告知

网友D:
3842是找不到,2842到是有

网友E:
查开关电源是否正常?是不是场效应管没有驱动起来?开关变压器有没有工作

网友F:
3842和2842是一样的,一个是民用品,一个是军用品。 我有新的电源厚模板。有需要的可以联系:021-64831519。

网友G:
哪个是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