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错在那?

楼主(2004-05-26):
我用Logix5000PLC,abcip,以太网, 我有个问题是:我做了一个程序,想用Intouch实现,但总是提示 1.地址(Local:1:I.Data.20)相对文件类型不正确, 2.Faild to advise item "Local:1:I.Data.20" for access name 3. Rejected PLC-5 Item=Local:1:I.Data onplc at access name\cn\1.0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Input File Items I[n]:rg[/b] "n" represents the file number is optional and, if specified, must be one. "r" indicates the rack number (octal). "g" indicates the I/O group (octal). "b" specifies the bit (0 - 17 octal). "/b" may be omitted if necessary to treat the I/O group as a numeric value. Examples I1:0/0 I:37/17 I:3 4BCD (for 16-bit thumbwheel input) Wonderware Allen-Bradley ControlLogix Help Version 7,5,0